IKON/BRAIN陀螺仪重要升级!!!设置界面预览

楼主(2016-06-27):
这次的升级过后 感觉提升很大 设置界面也有改动 具体救机实践还木有体验过 后面待续...

网友:
精彩的沒出來耶
震動, 紀錄, 計時計數.......
哈哈

Patrick

网友A:
半年没玩金脑,变化这么大,数据记录功能不错,采样频率多少,能存多长时间?

网友:
高端大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半年没玩金脑,变化这么大,数据记录功能不错,采样频率多少,能存多长时间?

xuying大

你的問題在軟體中的說明有提到
擷取供你參考

蓝芽模组设定 : 开启 Windows "装置管理员"后, 点选通信阜 (COM & LPT), 变更 "USB-Serial Com" 的传输速率由每秒 9,600 至 115,200.
只有 "Brain 2" (新版金脑)才能够支援完整的诊断功能.
当使用 "Brain" (旧版金脑), 仅支援"震动"标签内的即时震动监控功能. 旧版金脑可以上传档案并透过诊断监控功能得以观察各项参数的曲线放大, 缩小, 显示与隐藏.
于金脑连线后且通电并完成初始化程序 (绿灯与红灯闪烁)后, 此诊断监控功能才能正确使用. 于金脑完成初始程序后, 参数才得以进行下载与纪录.
"参数设定" (即参数设定的首页标签)
"取样速率" 决定量测的取样速度, 可依照所需选择"关闭" (无纪录功能), 10Hz, 20Hz, 50Hz. 越高的取样频率将占用较多的记忆体, 可连续纪录的时间将会变短. 当记忆体使用完时亦将会停止纪录, 所记录的多工的纪录区段将会保留于记忆体中. 新的纪录档如果太大则将会复写旧的纪录直到记忆体用完为止.
总共有 10 种不同的纪录"通道" 且每个通道可设定256 个参数. 如果都不需要使用这些通道, 选择"不记录" 可关闭不使用的通道. 随着尔后更新韧体, 将有更多的参数可供使用.
勾选 "于启动时主动纪录资料"选项后, 于通电后将会自动开启资料记录功能.
当金脑红色 LED 快速闪烁时, 代表资料记录功能已被触发 (在这个阶段尚未开始记录).
主动纪录资料与设定模式选择可由金脑上红色 LED 的闪烁状态加以区别. 在金脑通完电之后, 红色 LED 长亮时代表纪录功能是启动的. 而熄灭的次数表示金脑目前工作的设定模式. 反之, 红色 LED 长灭时代表纪录功能是关闭的. 而闪烁的次数表示金脑目前工作的设定模式.
当记录功能启动而金脑通电后连接电脑时, 将会停止资料纪录. 注意!!! 如果金脑在通电初始化完成后且资料记录正在进行中, 此时资料将被清除! 因此于每趟飞行之后, 请先断开电源让金脑先把资料储存后再行连接电脑!!!
"即时资料纪录" (第二页)
这个页面显示于首页中选的通道资料. 此功能可协助机体的组装/设定/维修等相关操作与设定之检验, 或者可当作遥测方式使用. 也就是说可透过简单的蓝芽或是更高阶的传送装置, 透过此无线方式就能于飞行时进行即时资料监控记录.
"开始即时监控" : 于首页将会即时显示参数的动态曲线图形.
"储存至档案" : 可将即时资料储存至电脑.
"储存纪录" (第三页面-将纪录资料存放于记忆体中)
其"下载资料"按键后, 将会开启并显示其纪录资料档案之视窗(做多至 14 个). 选择要下载的档案后并点选确认键, 纪录资料就会从金脑转换至电脑上并且以图形方式显示. 下载时间与取样大小成正比且决定于取样速率之快慢.
"放大" : 拖拉图形可将图形放大.
"缩小" : 回复到先前的缩放比例.
"缩放重置" : 回复到系统预设的缩放比例.
"储存至档案" : 可将所选定的纪录资料储存置所指定的位置与档案名称.
"从档案载入" : 载入并显示先前已储存之档案.
"清除" : 将图形视窗内容清除 (在档案载入前, 图形视窗是清除的).
"清除所有纪录资料" : 清除记忆体中的所有纪录资料.
每个通道都有独自的颜色与点选框, 此允许使用者自行选择显示或隐藏相对应的图形曲线(资料并非删除, 只是不显示).
在图形显示区内移动滑鼠游标时, 于游标处会显示一条红色垂直线. 其红色垂直线对应于每条曲线的所在位置的值将会被显示.
"震动" (第四页 - 震动分析)
显示转速的震幅. 其每分钟会从最低频率至最高频率扫描分析一次, 因此可以轻易的分辨其震动的来源为: 主旋翼(低转速区域), 尾旋翼(中转速区域), 马达(高转速区域).
如果震幅超出灰色标示区, 这表示其其振福已高过正常标准, 请检察相关机件来排除震动或是至少要降低振福. (同时会于"事件"纪录中显示"超出感测器侦测范围")

Patrick

网友:
引用 网友B:
xuying大

你的問題在軟體中的說明有提到

谢谢您的详尽讲解!一口气没看完,我需要慢慢消化!

网友:
再屌也屌不过k8,哇哈哈哈

网友:
反正上一个2.0的固件倒飞不会到自平,还是翻正。

网友:
新版本去那里下载,谢谢

网友:
飞控的功能逐渐引入直升机无副翼系统了! 好!

顶楼主!

网友(2020-04-02):
你好,能给我发一个ikon电脑端的调参软件吗?谢谢,6131487@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