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这样了,还能用么?有什么补救措施么?

楼主(2016-06-27):
手里有两块3S电池,前两天发现电压不平衡了,有一块甚至掉成了2S。昨天试着补救,用B6试着充满电再看看,但用BB响看,其中1S电压还不到4v呢,另外2个已经超过4.2v了,估计失败。又尝试着充到storage电压看看,接果那个1S直接掉到了3.5以下。

2块电池的状况附上,右边那块我印象中没有经历过大的摔碰,这到底算是鼓包呢,还是什么?
感觉上狮子还能凑活用,只要别当作动力,比如7寸显示屏电源。那块格式,明白人能否说说,还有救么?

网友A:
看样子是一片电芯因撞击漏液了,要么拆开当2S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是一片电芯因撞击漏液了,要么拆开当2S用?

拆开麻烦么,比如接线处的再焊接,以及变成2S后的,瘦身了,如何给裹上啊,胶带纸包?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开麻烦么,比如接线处的再焊接,以及变成2S后的,瘦身了,如何给裹上啊,胶带纸包?

拆的不麻烦,注意别短路就行

网友:
我觉得炸过最好还是不要用了,怕充电时短路着火,连家都烧了就不值。我有 一片电池大肚了,用着用着有一次充电时差不多充满(用A9充的)电池就发热了。电压是正常的无超4.20V,我有四位半万用表,应该比较准。用着心惊呀,最后我放光电掉了。

网友:
把漏液的拆掉能当2S用,拆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短路,弄电池比较危险一定要注意安全

网友:
小心为妙

网友B:
B6用LiPo BALANCE可以把它们都平衡到4.20V不过可能需要几个小时,耐心等一下就好

网友:
这种摔过的电池出现充不满电 而且会自己放电的情况,可以丢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B6用LiPo BALANCE可以把它们都平衡到4.20V不过可能需要几个小时,耐心等一下就好

问题是我试着用balance模式去充满,其余2块都超4.2了,它还是不到4v,最后B6结束充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我试着用balance模式去充满,其余2块都超4.2了,它还是不到4v,最后B6结束充电

我从3.80 4.20 4.20到4.20 4.20 4.20用了一晚上。B6的充电截止电流是设定电流的1/10如果你设6A那么就会在0.6A停止,设小一点比如1A试一试。如果还不行就用线把平衡头相应的单节引出用1S充电,如果这样都充不进去或者自己没电那就是坏了就扔了吧

网友:
如果撞过还是拿掉靠谱些,别因小失大。

网友C:
第一块应该可以用B6放电、平衡充几次,可能有救回来的希望,第二块只能2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块应该可以用B6放电、平衡充几次,可能有救回来的希望,第二块只能2S了

电板明显变形了,我现在怀疑,即便搞成2S,恐怕也是个丑八怪

网友:
换电池吧,一次多买些。

网友D:
扔了吧,我这一魔友大肚子的都扔了起码20多个了

原因就是他经常充满后没时间玩,又懒得放掉电,久的放20多天都有

网友:
不要浪費時間沒有可能救回,很明顯兩塊電池都跌過,買過新的吧.

网友:
1.19是什么鬼?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板明显变形了,我现在怀疑,即便搞成2S,恐怕也是个丑八怪

变形了最好不用!

网友E:
右边的明显是撞的。而且3片电芯都撞成这样,基本上可以扔了。不要因小失大。狮子看来没有太严重撞,不当动力电应该没事。小心保存。

楼主:
测出的电压是1.19,而且是从3.5自然跌落下来的

楼主:
已把受损严重的格式从3S改成了2S,目前看基本成功。改装的时候需要简单焊接下,注意保持正负极之间绝缘即可。
回头有时间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右边的明显是撞的。而且3片电芯都撞成这样,基本上可以扔了。不要因小失大。狮子看来没有太严重撞,不当动 ...

我改装完发现,其实只是完蛋的那块电芯变形严重,另外两块只是被动挤压,稍微捏一捏基本回到平整状态。目前2S的两块电芯电压基本相同。

网友:
有没有其他图片?

网友F:
图片右边明显摔得严重,里面电芯结构影响不小,不排除电芯有明显内短路情况,建议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图片右边明显摔得严重,里面电芯结构影响不小,不排除电芯有明显内短路情况,建议换掉。

已把右边那块改成了2S,把变形的那块电芯扔掉了。想把那个坏电芯短路点燃玩,但没成功,估计是电压实在太低了,1v

网友:
电压可以忽略为零压了,当然不成功

网友:
聚合物倍率锂电池电压区间3.0V-4.2V,高电压的聚合物锂电池就能高到4.35V,那个高电压的短路更爆

网友:
不用为好,一旦出事(炸机或起火)反倒得不偿失!

网友:
不嫌麻烦就拆开··改2S···然后单独保存···嫌麻烦就扔掉换新的··

网友:
报废直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板明显变形了,我现在怀疑,即便搞成2S,恐怕也是个丑八怪

我有一块电池,也是撞了一下,变成2S了,去掉了那一节坏的,虽然有些变形,用着还可以,说明里面没有坏

网友:
没有什么很大意义了

网友:
安全起见,直接扔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扔了吧,我这一魔友大肚子的都扔了起码20多个了

原因就是他经常充满后没时间玩,又懒得放掉电,久的放20 ...

充满最多存放多长时间不会有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充满最多存放多长时间不会有事?

老手些说的好像不能超过3天吧

但是我的电池又一次过了三天,把我吓得的。。。。。。还好没事,现在电压都正常的

老手们都是要飞了才充的,我说的那个朋友,他经常充满一放就是20天左右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老手些说的好像不能超过3天吧

但是我的电池又一次过了三天,把我吓得的。。。。。。还好没事,现在电 ...

他放20天,有什么反应?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他放20天,有什么反应?

怀孕三

直接就扔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怀孕三

直接就扔掉

有钱淫啊,穷人,一颗都不舍得扔,3S也要改造成2S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钱淫啊,穷人,一颗都不舍得扔,3S也要改造成2S

我自己想换个电池接头,被他说了N久

说很危险,最后我都直接扔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