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使用32位电调 和我们平时用的有什么不一样吗

楼主(2016-06-27):
穿越机使用32位电调 和我们平时用的有什么不一样吗
谢谢了

网友A:
是的,首先目前都是自主程序,目前BL电调还没支持32位。另外目前BL系列都是8位机,32位硬件理论上运算律更快,直接的反映是油门线性更细腻,支持更高的马达KV和遥控信号。

网友B:
32位一般有更高的主频,支持更高的PWM输出频率,这对于驱动小电感量的电机也是有优势的

网友C:
什么电调是32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首先目前都是自主程序,目前BL电调还没支持32位。另外目前BL系列都是8位机,32位硬件理论上运算律更 ...

好的,多谢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电调是32位的?

比如VGOOD萤火虫系列32位电调就是其中的代表,还有德国KISS

网友:
引用 网友B:
32位一般有更高的主频,支持更高的PWM输出频率,这对于驱动小电感量的电机也是有优势的

你说的有一定道理,32位一般都是48ZHZ,不过现在BL的8BB2芯片8位机也支持48ZHZ了。所以来说频率不是最大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