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天地飞接收机对不上码

楼主(2016-06-27):
接收机灯一直慢闪,对不上码,是不是坏了,如果没坏要怎么办,在此先谢过各位模友

网友:
坏了返厂修,天地飞是值得信赖的。

网友:
天几个控,你怎么对码的,什么都不说,谁知道是坏了还是你方法不对

网友:
你看看教练开关是不是断开了。

网友A:
找对码键,然后接收机插电,按住SET键,如果红灯慢闪,说明找不到信号,没对上信号插电不闪,说明接收机烧了

网友:
以前对成功过吗

楼主:
以前用过,一次炸机后电池脱了,以后就再也对不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对码键,然后接收机插电,按住SET键,如果红灯慢闪,说明找不到信号,没对上信号插电不闪,说明接收机烧 ...

接收一上电灯就一直闪,按键也没用,试另一个接收一对就上

网友:
你可以找天七技术顾问

网友:
应该没问题,一般是天6对频有点烦琐,天7以上就简单多了

网友(2016-08-20):
断电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