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模拟器玩固定翼的时候 为何总是往左偏

楼主(2016-06-27):
如题 装了个3d小飞机 还没试飞 练凤凰
模拟器
用的控是华科尔d7e(gale固件)
试了好几种固定翼模型 在缓加油门+慢慢拉升升降舵的时候(这时候其他摇杆不动) 飞机会慢慢飞起后渐渐往左偏转
模拟器内通道测试过没问题 没有串通道 练的时候手也没有抖 没有触碰副翼通道
这是咋回事 正常飞机就是这样的吗(模拟器应该是消除了偏转角的吧)

网友A:
我用D7也是这样的,只是偏转比较慢,估计这样的。

网友B:
遥控器微调

网友C:
这个很正常,因为电机的反扭力。一般来说模型电机或发动机在安装时都要加右拉和下拉来抵消动力设备的反扭矩。这个现象说明模拟器做的很逼真1

网友D:
模拟真机的情况,反扭原因。

网友E:
没校准吧

网友F:
我也是这样啊,定住油门不放,他自己飞远了都转弯了。遥控器也校准了

网友G:
模拟器模拟 也是需要微调的

网友H:
打右微调

网友I(2016-08-01):
向右微调!飞机状态有变化!反方向微调即可!

网友J:
4楼正解。凤凰里可以编辑模型,自己设右拉和下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