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大型遥控越野车方向转动机械部分怎么搞,求大神们不吝赐教

楼主(2016-06-27):
我是玩飞机模型的,朋友心血来潮  ,向自己做个遥控越野赛车,不知道转向机械部分怎么搞,还有舵机怎么跟他们配合,我是玩飞机模型的,车不太懂,有大神可以教教我吗,
越详细越好,最好带图。有大神们能提供电机转速控制转弯的具体实现过程,具体的教程,怎么用舵机连接,实现遥控,模型车的转弯结构是怎样的呀?提前感谢!!!

网友:
随便找个车看一下就明白了。找不到的话去down说明书加上想象力也行。

BiMen

网友:
别真闭门造车啊。随便找个实车看一下就明白了。
现成的kit 或 RTR多如牛毛,不建议自制,除非已看遍几十款以上的商品车后仍不满意而有自己独特的新的想法。

网友A:
飞机和船都有自己造的,很少见到有自己造遥控越野的,希望楼主成为第一人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和船都有自己造的,很少见到有自己造遥控越野的,希望楼主成为第一人

那大神有没有办法把现成的沙滩车改成遥控的?集体的有没有什么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大神有没有办法把现成的沙滩车改成遥控的?集体的有没有什么办法

什么样的沙滩车?难道是人骑的那种四轮沙滩摩托车?

<

网友:
这投资有点大,随便买个电动的来玩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