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个贴,问个问题

楼主(2016-06-27):
转入直升机时间不长,之前新入了一台富丽的380,无修无炸,但是悬停的时候大桨偶尔会发出很大的噪声(排除主轴和横轴的问题,螺旋桨也做过平衡)。按道理来说这种皮带传动的机子应该很安静才对,但是比起手里的500L简直是吵死了。螺距曲线也调整过了,低螺距高转速以及大螺距低转速都试过了还是吵,有没有谁知道问题所在啊,感激不尽~~在线等~~

网友A:
建议你拍个视频传上来,这机我也在飞,很安静的。

网友:
皮带太紧的缘故

网友:
不是太明白你说的意思,其实皮带声音不一定就小

网友:
是类似高频啸叫吗?

网友:
肯定是皮带太紧,电机皮带要紧,尾巴皮带不能紧

网友B:
没玩过直机,一直想入450,但现在大家都玩这款“富丽380”,请问,这380比450小是不是?还是怎么着,都说直升机越大越稳,怎么大家都往小了玩了?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玩过直机,一直想入450,但现在大家都玩这款“富丽380”,请问,这380比450小是不是?还是怎么着,都说直 ...

380是指单支桨的长度比450大,飞行也比450稳

网友:
我猜桨有问题,你换副桨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玩过直机,一直想入450,但现在大家都玩这款“富丽380”,请问,这380比450小是不是?还是怎么着,都说直 ...

直升机的分类很特殊 厂家不一样出厂做的型号就不同 实际应该按桨长分类 但有些大厂为了不走寻常路自定义级别
450使用325mm桨
480/X3/465/450L使用360mm桨
380用的是380mm桨
所以380比450大

网友D:
富丽的桨声音的确不好听!给螺距的时候噪音比较大

网友:
尾巴皮带过紧或者过松,调整一下就好了。

网友E:
看看齿轮是不是不平有破浪型,有的话直接换掉,
在室内飞的话声音是比室外是要大很多的,
380这种包裹结构的直升机声音比裸露的450直升机是要大许多的 ,直升机带套和不带套飞声音是两回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拍个视频传上来,这机我也在飞,很安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看齿轮是不是不平有破浪型,有的话直接换掉,
在室内飞的话声音是比室外是要大很多的,
380这种包裹结 ...

正解

网友:
你的飞行环境那么窄,声音都被反射回来,听起来当然大了,你把500放那里飞飞,耳朵给你震聋了。

网友:
好技术,阳台侠有对手了

网友:
你是说有金属和金属之间高频的摩擦的声音?

网友:
看看是不是双桨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听声音很正常啊

网友:
樓主機械很好啊
富麗的槳聲音大
也比較鈍
若用力操下去
比較容易失速出暴槳聲
換副好點的試試

网友:
对,对富丽桨的声音也不好听,换芬记,声音好听多了,飞行手感也有提升

网友:
空地大些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升机的分类很特殊 厂家不一样出厂做的型号就不同 实际应该按桨长分类 但有些大厂为了不走寻常路自定义 ...

呵呵, 多谢科普!

网友:
没听出有什么异常的声音。高速大桨的在狭小的空间里,随着空气的扰动,声音会产生各种变化,有时听上去很恐怖

网友:
你如果50油门0螺距标定的话   你得测下转速   我遇到过50油门标出3300转的   应该在2700 左右

网友:
我的也有  我怀疑是轴承。或者电机。

网友:
问题太多了  双桨  某个舵机虚位大  大齿盘不同心  十字盘轴承卡涩  皮带太紧    机身震动     太多问题了, 建议 楼主排除,去掉大小桨。转起来感觉一下

网友:
双桨 很可能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没玩过直机,一直想入450,但现在大家都玩这款“富丽380”,请问,这380比450小是不是?还是怎么着,都说直 ...

亲,380比450大的多,都差不多500级别了,用的380的大浆。可不是你看数字一个450一个380。就觉得380比450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富丽的桨声音的确不好听!给螺距的时候噪音比较大

那么 sab呢

网友:
我听着跟我的380声音差不多,感觉是稍微给螺距,就会有暴桨声。换开阔地吧,就会觉得声音好轻,都听不到。我是定速2400转飞的悬停。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亲,380比450大的多,都差不多500级别了,用的380的大浆。可不是你看数字一个450一个380。就觉得380比450 ...

哈哈,谢谢亲的说明……现在看那个380很火……不知道该不该下手……皮带传动安静一点但是配合精度应该没有齿轮高吧……至少得有皮带张紧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谢谢亲的说明……现在看那个380很火……不知道该不该下手……皮带传动安静一点但是配合精度应该没 ...

可以上手,搞个富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