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一组电压如何救回?

楼主(2016-06-27):
买了个九鸿的遥控器电池,2200mAh 11.1v 的,一直用遥控器练模拟器,每次电压到9v的时候,我就给充电,今天不知道什么情况,充电不到6-7分钟就充好了,仔细一看 一组电压显示全部是0,在怎样充都显示0,这样情况该怎样才能恢复

网友A:
换电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电芯吧

把电池拆解开  重新换一组吗,那样会不会baozha

网友:
当2s电池用~

网友B:
用并充板和一个好的电池同时充个10分钟…然后拔掉好的电池继续充…看看能不能救回来

网友:
换新电池比较可靠,模型安全最重要。  楼上方法可试试!

网友C:
3s放到9v,过放了,能不坏吗?使用方法有问题

网友D:
看看平衡线的头,可能松了或者脱焊,变成2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并充板和一个好的电池同时充个10分钟…然后拔掉好的电池继续充…看看能不能救回来

这样可以吗 好的我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3s放到9v,过放了,能不坏吗?使用方法有问题

应该几v充 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平衡线的头,可能松了或者脱焊,变成2s了

看了 线头都没有问题

网友E:
你用鋰電池,首先就要了解這鋰電池,

充滿電壓是多少,最低電壓(不傷害電池)是多少,儲存電壓是多少,

用到 9V 才充電,不完蛋才怪

買一個新的才 3X-40元,不要拆開它,很易發生意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用鋰電池,首先就要了解這鋰電池,

充滿電壓是多少,最低電壓(不傷害電池)是多少,儲存電壓是多少,

哦  一班3S11.1v的 控电 电池到多少v 就该充电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哦  一班3S11.1v的 控电 电池到多少v 就该充电了

以我們常用的【鋰聚合物電池】來說,

要好好保養的話,以單一芯片來看,3.8V就要充電,

充滿了電的話 4.2V ,是不能過夜的,否則鼓包(發漲),

3.95左右可過夜,我試過 4.0V 放兩年,是兩年哦,有少許鼓包(發漲),很少很少的,

所以以實際使用來說,3.95V 可以過夜,是安全的,不會傷害到電池的,

要長期儲存的話,3.85V 即是 50%的電量,是絕對沒問題的,

遙控器的鋰電池,充到 4.2V 滿電的話,除非即時用電,玩飛機或模擬器,

否則 4.2V過夜就鼓包的,你可以試一下,過三四個晚上,就大肚子了,

這是鋰聚合物電池的特性,其他品種的鋰電不一樣的,不能一看鋰電就當是一樣的,

同時,充這些鋰電時,最好用那些可以看到各個芯片充電情況的充電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我們常用的【鋰聚合物電池】來說,

要好好保養的話,以單一芯片來看,3.8V就要充電,

哦  好的

网友F:
我的控电每次低于11就充电,5年了,好好的
控电可以比动力电放得低些,但是最好不要到9,严重影响寿命。既然单片失效就换新电池吧,如果没有锂电池相关知识和一定的动手能力,不建议自行拆解维修,比较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控电每次低于11就充电,5年了,好好的
控电可以比动力电放得低些,但是最好不要到9,严重影响寿命。既 ...

好的 谢谢  学习了

网友:
电池有问题可以反厂维修的

网友G:
。。你的控没有低电压保护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的控没有低电压保护吗?

有的  就是练模拟器的时候 不起作用

网友H:
锂电的最低安全电压是2.75V,单片,但考虑到带负载时候的降压,一般最好在3.0V以上,但为了安全期间,建议在3.3V就充电吧
动力电池的话,3.5V基本就是负载最低

楼主:
引用 网友H:
锂电的最低安全电压是2.75V,单片,但考虑到带负载时候的降压,一般最好在3.0V以上,但为了安全期间,建议 ...

好的 谢谢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