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X4V2经常一个电机不转

楼主(2016-06-28):
请教各位大神为什么X4V2经常1号臂
电机
不工作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一个机臂停机,飞机是直接反滚炸了,还是往停机机臂方向快速飞去?

网友B:
我也是这样的问题 解锁准备起飞的时候不转 然后手机调参把姿态飞行改为手动飞行后 又转了 但是还是不敢起飞

网友C:
特别在起飞时低油门有这种情况,所以起飞时为了安全,一般都是快速将油门推到一个较高位置,例如30%左右,如果此时都在转动,那就是正常的。都是要油门在50%才可以起飞的。

网友D:
我的两套大6轴现在也出现问题,我也发贴寻求解决办法了,GPS模式上,油门到45%的时候,135越来越快,246越来越慢,再推就直接翻。但是手动模式都正常,也可以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