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教各位大佬船的轴系如何出轴

楼主(2016-06-28):
请教各位大佬船的轴系如何出轴,如离船尾的长度和角度。还有就是如何对轴心。望各位大神指教下!

网友A:
你自己装船先要多看别人的装船贴,别嫌麻烦,能找到的都要看,反复看,仔细想里面的物理原因,再联系自己的船是不是适用。不懂再问大家,这样比较能学到东西。你提的问题出轴长度和角度都没有定数的要看你的船体是怎样的。

网友B:
顶——顶——顶———水经验来了

网友C:
什么船,重心位置,动力选配(例如电动的,电机,电池,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