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6S 穿越机配置!!!求大腿推荐下配置!!!

楼主(2016-06-28):
如题。在网上看了下,6S的穿越机电机几乎没有,都是电直的!

电调用小蜜蜂30A可以吗?  机架250是不是小了要330?

求大神,

网友A:
280-330机架 6寸桨 2212或者2208大概kv1000-1200左右的电机都可以
电调小蜜蜂30a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280-330机架 6寸桨 2212或者2208大概kv1000-1200左右的电机都可以
电调小蜜蜂30a没问题

主要是没有支持6S的电机啊!!

网友A:
给你说了电机和kv值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没有支持6S的电机啊!!

楼上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LZ好好补下KV 电压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说了电机和kv值啦

哦哦哦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LZ好好补下KV 电压的关系

饿  好吧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LZ好好补下KV 电压的关系

不是很懂,电机上标着4S 是不是说可以用6S?!!

网友:
6s太猛了,楼主威武。

网友:
楼主要用6S的话 我在给楼主推荐一个电调  关键字  大好科技 V-good

网友C:
上6S有什么优势?飞机又大,又重,不灵活,飙直线也未必有4S的小轴距快,跑赛道穿树林就更加不用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6S有什么优势?飞机又大,又重,不灵活,飙直线也未必有4S的小轴距快,跑赛道穿树林就更加不用比了

6S电流更少,发热更少,灵活,速度快。

网友:
用四个涵道玩穿越机可以不

网友:
电调好数,好像没那种电机,

网友:
我组过一个6s穿越机,用的2000kv,快是快的,命也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