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老鸟指导离电机能艇上用么?

楼主(2016-06-28):
电机尺寸,直径36,长67.5。以前涵道上的,kv2250,4级电机。飞机上电调是用的120a,6s电。
如果是e36艇,能用这电机吗?用多大电调?

网友A:
能用,电机加个散热风扇,配好桨的尺寸!电调就用飞机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用,电机加个散热风扇,配好桨的尺寸!电调就用飞机上的!

想知道能不能用到艇上,兄弟,谢谢解达

网友B:
你参考个比例,8寸桨的飞机电机可以直接用在船上

楼主:
电机的叁数

楼主:
因为e36艇的电机是36 74,所以问我这电机能不能也用在e36艇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参考个比例,8寸桨的飞机电机可以直接用在船上

好的,谢谢

网友A:
桨要用船桨,飞机桨不行,在水里与在空气中阻力不一样,水中阻力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参考个比例,8寸桨的飞机电机可以直接用在船上

桨要用船桨,飞机桨不行,在水里与在空气中阻力不一样,水中阻力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桨要用船桨,飞机桨不行,在水里与在空气中阻力不一样,水中阻力大

肯定用船桨,我就是想知道,这电机能不能用到e36利剑上,如果可以用上,需要配多大水冷电调?

楼主:
想知道能不能用在e36利剑上,替代原厂3674电机,如果可以,配多大水冷电调?谢谢

网友:
好电机····功率相当于3674的···KV值正好配6S···船用没问题··加水36冷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机就是船上用的··

好的,谢谢兄弟。我这以前是90碳纤维涵道上的,涵道坏了,剩个电机

网友A:
经济不差钱,当然越大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济不差钱,当然越大越好

以前涵道用的是130a的,不知艇用得多大的,120还是180?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0的吧!

好的,谢谢了,兄弟

网友D:
顶——顶——顶———水经验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