桨的动平衡

楼主(2016-06-28):
现在新入手一套三叶碳桨,厂家只是做了静平衡,到手测试发现震动很大。搜索一番资料,动平衡需要专业设备来做,大家有没有好的点子?

网友:
买一台设备

网友A:
贴胶布,振动小了就差不多了,没有那么完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胶布,振动小了就差不多了,没有那么完美的

多谢,

网友B:
螺旋桨没有动平衡可言,只有多转子才有动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旋桨没有动平衡可言,只有多转子才有动平衡

桨震动很大,怎么处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桨震动很大,怎么处理

做静平衡就行了,如果还是震动大,可能是桨太软了或者是机体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静平衡就行了,如果还是震动大,可能是桨太软了或者是机体软

碳桨。精灵。 都不软

网友C(2016-08-30):
旋转起来,粘胶布找到不平衡点,再加减胶布份量,直至手摸机身不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旋转起来,粘胶布找到不平衡点,再加减胶布份量,直至手摸机身不麻。

很可惜我找不到,桨一直在那里吃灰,

网友:
最好的方法把桨出了 换木头桨
很多厂家说碳纤维有做 其实他们有做静的就不错了

网友D:
桨如果静平衡非常好的话,震动应该是电机的问题吧。之前有个兄弟校准电机动平衡有个简单不错的办法,手机下个测震动的APP,找根扎带扎马达上,然后启动电机,用扎带头确定需要配重的地方。不晓得我说的你明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桨如果静平衡非常好的话,震动应该是电机的问题吧。之前有个兄弟校准电机动平衡有个简单不错的办法,手机下 ...

你说的那个我看过视频,做过,但现在这个是三叶的,不好弄,唉  。多谢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