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函道f16白板完美蜕变成雷鸟涂装成功首飞

楼主(2016-06-28):
第一架白板F16仍然在服役当中,由于性能不错,故再入第二架白板机以自己的能力改造最好的视角效果以及机动性能。
南方晒咸鱼的天气,早上9点已经这么晒了!

楼主: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购得如下设备加装。灯光系统;LED灯组若干,灯光频闪及灯光油门控制器各一。

楼主:
尾噴气口是另外采购的,里面已经埋放了90mm的红色led灯圈,用控制器关联油门的大小实现光暗度,油门关闭灯光也关闭。前起落架加上了个大功率led灯,打算加个压片开关做机械关联,收起起落架时可以断电。底座和机翼左右两边也加上了led,左红右绿。

楼主:
一眨眼以为是法拉利涂装,哈哈。你这个更炫啊,漂亮!值得借鉴

楼主:
你的起落架咋改装法?另外,你是如何喷涂法?我发现了一种比原装喷涂更好的办法、后续看我的发表。

楼主:
起落架系统:用的是65g5mm轴塑料电动收放,应该用40g4mm轴的也行。后轮左右中间用个铝片相互拉紧更结实,轮子采用的是后橡胶60mm前是40mm,轮轴稍微弯曲以便轮子可以正面接触地面跑直不至于八字腿。
前转向舵机改用为17g的舵机。

网友A:
高手在民间,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手在民间,顶一个!

瞎折腾,只是这段时间晚上一边看欧冠,一边弄鸡鸡

网友B:
这飞机好飞吗。也想入手一个,用多大电池

网友:
菊花格外耀眼

网友A:
请问你飞此机时的舵面控制方式(比如推、拉水平尾翼时候需不需要襟翼补偿),我飞了两次拉杆就抬头,推杆就低头,总是波浪飞行,只有头重(重心在原点前5公分时候)时候会好一些,是不是控制方式问题(毕竟此机有单独副翼和襟翼,飞翼90和黄塞的105F16好像是襟副翼联动),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飞此机时的舵面控制方式(比如推、拉水平尾翼时候需不需要襟翼补偿),我飞了两次拉杆就抬头,推杆就 ...

不会啊,可以很平稳水平飞。水平尾翼,副翼不联动,独立控制,襟翼只是降落是用。你应该是重心没调整好,重心在前翼面的第四条线位置上,舵量我设置为70/85/100三个档位,最好操控还是用70%舵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飞机好飞吗。也想入手一个,用多大电池

4200/4500/5000的电池都在用,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