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 SE100 M8N GPS 评测~!

楼主(2016-06-28):
新买了一个乐迪 se 100 m8n gps给我的pixhawk。 冲着乐迪便宜但是性能好的口碑去的。   (注: 这段后面有更新, 原问题基本解决——)
今早GPS 漂洋过海总算寄到了, 拆包, 评测。

GPS 外观不错, 上面的指示灯比大多数gps都明显的多。
拆包, 连上飞控, 上电。。

绿灯闪了一下, 然后没反应了, 灯全灭。
没接好?
拔下来再试, 插好, 上电。 绿灯又闪了一下, 大概0.1s左右, 然后又灭了, 继续没反应。。。 nnd
是不是这gps就这样?
拿到院子里, 上电, 等了5,6分钟。。。 看osd, 星数 ----- 0.。。。

换飞控试试? 找了个apm, 重来一遍, 和刚才一样, 绿灯闪一下, 没反应, 没星。。。

评测结束。。 。。 。。

想买的自己考虑!!!

---------------------------------------------------------------------------------------

更新:

刚才拆了GPS, 发现TX RX 插头里面的金属片没插紧, 插好之后门口等了5分钟, 搜到12颗星了。 等天气好出去测试一下。

网友A:
检查过插口没有 确定一下线序有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过插口没有 确定一下线序有没错

当然检查了。 出厂装好的插头, 我怕线序错误, 还特地换了TX RX两根线。 问题依旧。 电源和接地不用换了, 看板子就能看出。

网友B:
买个110块的m8n模块...各种好使.开阔场地20星不是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110块的m8n模块...各种好使.开阔场地20星不是梦...

不一样。 便宜的m8n模块是用m8n模组加板子拼起来的。 乐迪的不是, 所有原件都在板上重新布线。 这点值得肯定。

网友:
楼主穿越到未来编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ublox厂家本来卖的就是模块..如果不是有特别的定制需求, 一般都不会重新设计这种高频电路. 一是难度高(高 ...

说是这么说, 问题是x宝上m8n良莠不齐, 我手头有个x宝买的m8n, 说起来能搜个17,8个星, 可是定点那个飘的啊。 。 。 。 还不如以前的m6n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是这么说, 问题是x宝上m8n良莠不齐, 我手头有个x宝买的m8n, 说起来能搜个17,8个星, 可是定点那个 ...

m8n精度就那么高啊,信号好的时候在半米以内飘,信号不好的时候两三米以内飘。用m8p就不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