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涵道为啥不控制方向舵

楼主(2016-06-28):
最近入手涵道,发现基本都是三角翼控制方式,就算有垂尾和水平舵,也是水平舵和副翼同向动作,垂尾反而不用,求问是何原因

网友:
个人飞行习惯而已

网友:
飞机在空中是三维立体的,与车和船的方向舵用来控制转向不同,飞机主要用副翼和平尾配合来转向,这样比用方向舵转向幅度大得多,所以这么转向快得多,也灵得多,而方向舵就只用来做小的偏航修正了。

网友A:
飞航线用不上方向舵,那是飞特技用的,函道机不飞特技,所以

网友:
效果沒副翼大!

网友:
机身结构简单化,高端战斗机就不是你说的那样了.

网友B:
因为你买的飞机太小

网友C:
可以试下:只用升降、方向舵而不用副翼飞三角翼、涵道。那才体现出飞手的技术

网友:
垂尾转弯慢,用来辅助姿态,副翼效率高

网友D:
涵道三角翼控制不多啊 LZ买的啥涵道机啊 多玩玩飞翼80 90机啊 除了幻影 台风 其他都是正常控制

网友:
速度越快,尾垂的左右越小,只有在起飞降落时修正航向起作用,因为那时速度低。

网友E:
请参考7、8、11楼的发言。
再具体,看看目前在售80-90-105涵道,几乎没有不开方向舵的。
一些机型还可以利用方向舵实现侧飞,做F3A动作。如90毒蝎

网友:
玩模拟飞行 早期操作杆没有Y轴 养成了完全不用尾舵的恶习,现在除了飞3d 像真机基本上还是习惯副翼+升降控制飞机  垂尾可以用来辅助调整姿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航线用不上方向舵,那是飞特技用的,函道机不飞特技,所以

可以修正偏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你买的飞机太小

买的64涵道,但是普通固定翼也不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试下:只用升降、方向舵而不用副翼飞三角翼、涵道。那才体现出飞手的技术{:1_ ...

不用副翼也不科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涵道三角翼控制不多啊 LZ买的啥涵道机啊 多玩玩飞翼80 90机啊 除了幻影 台风 其他都是正常控制

买了苏27 T45 都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参考7、8、11楼的发言。
再具体,看看目前在售80-90-105涵道,几乎没有不开方向舵的。
一些机型还可以 ...

大的涵道还没入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修正偏航

涵道机没啥机会偏航,偏航的时候失速炸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涵道机没啥机会偏航,偏航的时候失速炸机了

遇到侧风都会偏航

网友F:
谁说不用方向舵的?前轮就是和方向舵联动的,起飞、降落,特别是强侧风中的降落,全都要使用方向舵。在空中高速飞行,方向舵使用的比较少,最多是急转时对副翼再增加补偿。你如果飞过真飞机,特别是民航机,飞行手册上有明文规定,在高速飞行的情况下,是禁止使用方向舵的,只有在起降低速时使用。

网友G:
1.涵道机推重比小,减重。
2.低速的时候方向舵没有螺旋桨吹,效率低,不如不用

网友H:
用的不多,不等于没用,窄跑道降落要没个方向舵痛苦之极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谁说不用方向舵的?前轮就是和方向舵联动的,起飞、降落,特别是强侧风中的降落,全都要使用方向舵。在空中 ...

高速禁止方向舵?是因为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G:
1.涵道机推重比小,减重。
2.低速的时候方向舵没有螺旋桨吹,效率低,不如不用

方向舵不是靠吃尾流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的不多,不等于没用,窄跑道降落要没个方向舵痛苦之极

所以还是觉得设计的时候应该有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向舵不是靠吃尾流的吧

根据经验,之前我飞涵道歼10,方向舵打满了舵效还是很差。

网友I:
等你飞90以上就发现有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等你飞90以上就发现有用了

越大越烧钱啊

网友:
航模是个无底洞,最初买2块电池飞完就回家了,甚至一块电池就炸了。
但是等你爽飞了你发现电池不够飞,怎么办?只能上外场电包,一套至少3000起吧.
然后开始狂飞,,,马上你会发现手头的飞机腻了,不停的换更大的,更快的,浆机换涵道,64换70~80~90~105等等。
我一个玩了5年的老航模朋友,一年开销4万起。(基本不炸机,飞的都是8S和油机)

网友:
涵道机普遍都是以战斗机为原型缩小过来的,速度都普遍较快,速度快了垂尾的转弯效果就不明显了,
而且还会产生滚转力矩使飞机左或右滚转造成飞行不稳定,需要相反的去修正副翼。

大型涵道机都是有垂尾方向舵的,那是用来在降落时修正小幅度的航向偏差从而对准跑道,LZ可以试试
开个方向舵然后在正常用副翼升降舵转弯的时候打一些方向舵,你会惊奇地发现飞机此时的姿态太像失
速螺旋了你怕不怕?所以高速机一般都不用方向舵转弯。

低速机的方向舵作用就大很多了,比如天行者1680、1900等机型方向舵的转弯效果就超过了副翼加升降
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