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对不上屏呢,有大神吗,求指导

楼主(2016-06-28):
怎么对不上屏呢,有大神吗,求指导,遥控器一直嘟嘟嘟嘟的叫。

网友A:
看你遥控器的界面  就说明遥控器的一些摇杆没有归位,导致出现这个界面~麻烦亲把一些键归位在开机  对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遥控器的界面  就说明遥控器的一些摇杆没有归位,导致出现这个界面~麻烦亲把一些键归位在开机  对频

正常的界面

正常就是这个界面

正常就是这个界面

网友B:
按住对频键再开机 提示OK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遥控器的界面  就说明遥控器的一些摇杆没有归位,导致出现这个界面~麻烦亲把一些键归位在开机  对频

都归位了,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住对频键再开机 提示OK就可以了

这个我知道,不行,对不了,一直滴滴滴滴

网友:
接收机5v供电是否正常,对频线是否正常无断线,先给接收机通电,按住对频按钮开遥控,所有开关向上,油门最低;除非发射机本身有问题不然就找不出毛病了。按说富斯I6控买回来就默认已经对好频了的。

网友:
百度一下,屏幕上的英文。

网友:
你确定你的遥控键都归位了,我接触过这款遥控,要是不归位,遥控就会一直滴滴响,提示你有些键没有归位,你别只看摇杆,还有上面的几个小耳朵~~麻烦你再试试,我敢保证你的遥控器键还有没归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