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k120启动一卡卡的,麻烦问下什么问题?

楼主(2016-06-28):
启动一卡卡,有时甚至启动不起来,不过转起来就好了,是不是
电机
缺相挂了?

网友A:
电机每一组线圈有两根线,有可能其中一根断了。
如果两根都断就不转了

网友B:
检查下电机有没有问题

网友C:
电池没电了

网友D:
可以试下把主齿轮拆下来空转电机看下效果

网友E:
电调的问题。我的老版V977启动也这样,但不影响飞行。。。

网友F:
我的k120也是这种情况启动一卡一卡,电调和接收板连接的地方也很烫!

网友F:
我的每次启动都要用手拨一下大浆

网友G:
主轴可能弯了

网友H:
之前玩120也有过,然后出了

网友I:
我换了主板,感度调高,你说的现象就没有了

网友J(2016-12-15):
可能存在虚焊的地方

网友K:
飞之前把大桨放平应该就行了,因为无刷电机启动时本来就是卡一下

网友L(2017-02-17):
楼主解决了吗?我的也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