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9.6V镍氢30C,能改用锂电11.1V25C吗

楼主(2016-06-28):
如题

网友:
这要看你的设备是否支持高电压

网友:
串连两个整流二极管,每个压降0.7伏,两个1.4伏刚好,另外最好用3S磷酸铁锂电池,电压刚好。另外你要先讲用的什么遥控器?

网友A:
直接上。9.6V满电都能到12V,所以说锂电池没问题的。串联二极管损耗太大,会因为二极管烧毁而炸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上。9.6V满电都能到12V,所以说锂电池没问题的。串联二极管损耗太大,会因为二极管烧毁而炸机

乱讲话,遥控器才多大电流,怎么能烧整流二极管?遥控器大概就100~200mA的电流,这样0.7V*0.2A=0.14瓦,用1A以上的整流管就行。镍氢(镍镉)电池标称电压1.2伏/每节,8节9.6伏。充满电1.4伏/每节,8节11.2伏。而锂聚合电满电4.2伏,3节12.6伏。这样虽然大部分9.6伏遥控器可用,但是我见过用锂电烧遥控器的!所以串联两个整流二极管用还是很有必要的,终究这类遥控器是为镍氢电池设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乱讲话,遥控器才多大电流,怎么能烧整流二极管?遥控器大概就100~200mA的电流,这样0.7V*0.2A=0.14瓦, ...

呃。。仔细看,楼主说的电池是25C 30C看起来不是控电。如果是控电当然完全可以二极管降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