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一款全合成润滑油,感兴趣的人多就公布答案

楼主(2016-06-28):
试了下效果还不错,长期影响未验证。不比蓖麻油便宜,最大特点是水溶性的,可溶于含水甲醇,乙醇。顶贴超过50楼就公布答案。

网友:
模型对润滑要不仅仅是可溶,还要从 油膜强度、粘稠度、润滑效果、油膜保持效果、工作温度、燃烧后的残留 等多方面着手,需要长期大量的实验数据为依据进行改良……
国外的成品油都改用多粘稠度全合成润滑脂,对航模发动机机件能起到更好保护作用,全合成润滑脂是成品油的核心,各大厂配方都是保密的,也是经过大量资金投入和长时间测试的才不断改进得到的。这类成品油润滑效果比较好,润滑油用手摸起来也很润,粘稠度合适,油膜保持效果非常好。比如日本的COSMO 和 美国COOLPOWER,他们的全合成润滑脂效果就很好,润滑油含量可以降到18% 。特别是COSMO 哪怕是燃烧后废油中的残留润滑油摸起来也非常润……

网友:
顶贴看结果!

网友A:
甲醇航模发动机合成润滑油,马云哪里有卖的!

网友B:
好像是一种冷冻机油,但是没有亲自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一种冷冻机油,但是没有亲自试过,

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甲醇航模发动机合成润滑油,马云哪里有卖的!

是不是这个我不确定,因为我发现的是一种化学试剂

网友C:
这个一定也是极性分子的。
醇类?
丙三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一定也是极性分子的。
醇类?
丙三醇?

有点接近了,但要润滑性,肯定是高分子化合物嘛

楼主:
看来这个话题没想象的那么多人关注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来这个话题没想象的那么多人关注啊

玩油的人本来就很少,买成品油也要不了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玩油的人本来就很少,买成品油也要不了多少钱。

不止玩油机的烧,连玩航模的都少了,以前电动固定翼一天几百贴,现在几十贴还包括几个水王

网友E:
目前能够比较容易买到且溶于甲醇的就只有是基于 “聚乙二醇类的润滑油”

目前大多数国产成品油(如WAY POWER、TOP等) 都是用的这种基于聚乙二醇类的润滑油 类冷冻压缩机润滑油(俗称PAG油),油膜强度相对比较差(远不如蓖麻油),粘稠度也低,润滑效果很一般,手摸起来干涩,油膜保持效果不理想(这对润滑油对于YS发动机这类的AAC结构来说可能是致命的),这类PAG油不是为高温工作而设计的;在发动机高温过热条件下(高于250摄氏度)会完全燃烧影响润滑,此时发动机机件之间无任何油膜"支撑"保护,相当于干磨;唯一的好处是便宜,而且相对容易购买。所以使用此类润滑油的成品油其润滑油含量不能太低,至少要20%以上,油针不能收得太贫(以免过热拉缸),才能保证发动机的润滑,这类国产油性能谈不上有多好,但是也勉强能用的,且相对容易购买且价格相对便宜。 这种润滑油与国外成品油中的多粘稠度全合成润滑脂还是有非常大的差距,比如日本的COSMO 和 美国COOLPOWER,他们的全合成脂类润滑脂效果就很好,哪怕是燃烧后废油中的残留润滑油摸起来也非常润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目前能够比较容易买到且溶于甲醇的就只有是基于 “聚乙二醇类的润滑油”

目前大多数国产成品油(如WAY PO ...

好吧,就是聚乙二醇600,也许分子量更大的效果更好吧,同样分析醇比蓖麻油贵

楼主:
不过peg600闪点高,不参与燃烧,我1比10的配比在同样abc结构的三叶上暂未发现任何不良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目前能够比较容易买到且溶于甲醇的就只有是基于 “聚乙二醇类的润滑油”

目前大多数国产成品油(如WAY PO ...

Oh,原来国产油用的都是PEG。
而不是用的PAG。PAG有国产吗?能买到吗?好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