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控挖机改遥控,大伙推荐推荐套件

楼主(2016-06-28):
线控挖掘机玩了几年了,确实不方便,现在有意改遥控,大伙推荐一下实用的遥控,换向阀,舵机,电调。别的基本 不用改

楼主:
大伙推荐一下实用的遥控器,换向阀,舵机,电调。别的基本不用改

网友:
不懂挖掘机 不过帅的一米

网友:
遥控就天地飞8x,有屏幕比较好设置混控的,舵机就银燕的,电调就好盈1060无刷两个设置混控控制转弯,换向阀就不懂了

网友:
说错啦,1060是有刷的

网友:
楼主自己做的挖机吗

网友:
挖机不错,遥控天地飞,at,富斯都可以

网友:
用富斯9通遥控,长丰阀,955舵机,走行和回转用160a或者320有刷电调,油泵电调看油泵电机了,有刷用320a有刷电调,无刷的配无刷电调

楼主:
在此表示谢意,挖机做了有几年了

楼主:
遥控天地飞,七通够吗,朋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