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肥鲨的HD1和2有什么不一样

楼主(2016-06-28):
如题,求大神解答

网友A:
HD1和HD2分辩率都为800*600,主要功能也基本一致,最大的不同点就是HD1为45度,HD2为50度,且从胶圈式眼罩换为带散雾风扇的海绵面罩,再就是专用电池容量增大且有电量显示等。HD1也可以安装新型的海绵面罩,两代眼镜都够用,就看个人选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D1和HD2分辩率都为800*600,主要功能也基本一致,最大的不同点就是HD1为45度,HD2为50度,且从胶圈式眼罩 ...

多谢热心解答

网友B:
1代都有点四角模糊,二代增加了5度,四角更看不到了,一代加风扇后跟二代一样,还比二代角度更小,四角更清晰。
一代比二代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代都有点四角模糊,二代增加了5度,四角更看不到了,一代加风扇后跟二代一样,还比二代角度更小,四角 ...

多谢热心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