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77改2s改一半改不下去了!

楼主(2016-06-28):
      主电机用0.29的漆包线y接绕6圈工作正常,动力似乎挺强,发热比原装的高一点,尾电机用泉速主电机也是同样的线y接绕三次了,转动卡涩,一会儿电机线就热了,冒一点烟,很危险,泉速的电机的定子比原来少3或4片铁片,不知道问题原因是否是这样,铁心定子比977电机的短一半多点,现在只有0.18和0.29的线,大家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绕电机绕得我想吐了

网友A:
放手吧  别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手吧  别折腾了

实在身心疲惫

网友B:
尾电机问了0.16的线,绕18到19圈;
改来无意义!
要重新设主板上的数据,基本不可能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电机问了0.16的线,绕18到19圈;
改来无意义!
要重新设主板上的数据,基本不可能成。

手里没8520,所以干脆折腾

网友:
买个新款还方便

网友B:
主电机应用0.27的线绕8圈,星型接线;尾电机0.16绕18圈星型接线。
这样就不会卡了。
同时尾电机的电调要保证提供3A以上的电流,最好有5A。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电机应用0.27的线绕8圈,星型接线;尾电机0.16绕18圈星型接线。
这样就不会卡了。
同时尾电机的电调要保 ...

我就是看主电机接尾电调能正常工作所以尾电机也采取了相同的绕法,话说尾电机定子比原来少3或4片铁片是否有影响,也就是比原来定子薄了,让电机彻底坏了?

网友C:
这么改 是不是够买一台新的单机了     还有你哪个是双空心杯锁尾么   效果怎样貌似电流会不够把    720空心倍试过最大30克  但是 接到尾巴上就只有少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改 是不是够买一台新的单机了     还有你哪个是双空心杯锁尾么   效果怎样貌似电流会不够把    720空心 ...

花了一百来块,双716锁尾试过,不行,回弹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改 是不是够买一台新的单机了     还有你哪个是双空心杯锁尾么   效果怎样貌似电流会不够把    720空心 ...

双716不灵活,而且重了,可以锁得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双716不灵活,而且重了,可以锁得住

回弹严重可以减低感度啊   关键是有多大拉力 有条件测试看看  跟我说说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就是看主电机接尾电调能正常工作所以尾电机也采取了相同的绕法,话说尾电机定子比原来少3或4片铁片是否 ...

不明白!是尾电机铁芯片比主电机铁芯片少3到4片吗?如果是,这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是尾电机铁芯片比主电机铁芯片少3到4片吗?如果是,这是正常的。

不是,是原来拆泉速nano cp主电机因为太难拆,不小心把3或4片铁片连同漆包线从铁芯弄了下来

网友B:
我这里有绕好的驰远100S尾电机,只是可能用在977上太利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有绕好的驰远100S尾电机,只是可能用在977上太利害了

驰远的尾电机铁芯直径和主电机铁芯直径相同吗

网友B:
相同的,只是少了几片。

网友:
现在7.4V的8520空心杯也比较好买了,不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同的,只是少了几片。

我用双716锁尾和2节600mah的电池创联暂时代替着,100s的电调,飞着飞着突然掉下来。。。。请问这是没电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弹严重可以减低感度啊   关键是有多大拉力 有条件测试看看  跟我说说

把尾管锯短,回弹没那么严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