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neshot125

楼主(2016-06-29):
昨天把飞快刷了个2.9.0固件,结果连CF发现ONESHOT125自动关闭了,打开后点保存,也是自动关闭。请问各位大神们这是什么原因
电调是猛禽F390 30A

网友:
请问哪里下的中文版CF?

楼主:
我也忘了下好久了,不过这个中文版版本比较低

网友A:
应该是固件与调参软件不兼容了,比如2.8.1的固件用CF调参软件和BF调参软件都可读取PID,但用BF调参软件就读取不了了,而刷成2.9.0后又可以了,以后用BF固件就用它自己的调参软件更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固件与调参软件不兼容了,比如2.8.1的固件用CF调参软件和BF调参软件都可读取PID,但用BF调参软件就读 ...

不fan qiang在哪能下BF?

网友A:
最好能fan qiang,因为BF固件及软件更新的很频繁,尤其是近期新出来的调参软件才几天就升了3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好能fan qiang,因为BF固件及软件更新的很频繁,尤其是近期新出来的调参软件才几天就升了3级。

调参完成后 保存 出来,以后升级固件后 可以直接导入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调参完成后 保存 出来,以后升级固件后 可以直接导入吗?

理论上可以,但不推荐全部导入,只推荐把设置繁琐且变化不大的部分进行导入,比如LED、MODES、PORTS等,且导入后要仔细检查是否正确,剩下的CONFIG、PID等最好手工设置,原因是每一次升级都有可能带来功能及CLI命令上的变化,全盘导入有可能会引发异常。

网友C:
我的居然关不了  你的开不了  真是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居然关不了  你的开不了  真是醉了

这………

网友D:
290固件要用betaflight地面站1.5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D:
290固件要用betaflight地面站1.5版本~

好的,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

不客气~但290我觉得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客气~但290我觉得不好用

请问下bf地面站不fan qiang的话哪里可以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下bf地面站不fan qiang的话哪里可以下啊?

只能fan qiang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可以,但不推荐全部导入,只推荐把设置繁琐且变化不大的部分进行导入,比如LED、MODES、PORTS等, ...

明白了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的居然关不了  你的开不了  真是醉了

我的也是关不了,不关oneshot125 貌似无法校准油门行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关不了,不关oneshot125 貌似无法校准油门行程?

确实  不能校准  我的刷回以前的了   看看3.0能不能优化好

网友:
新韌體佩舊版的軟體有時候當然會有點問題
用最新版的調參軟體比較實在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SBUS接,又简单,线也少很多

sbus接好像aux只有3个通道……比pwm还少一个……但是我们用的接收机都是pwm的,即使用模块转换成sbus输出那也是假sbus是吧,没有真正sbus的效力……

网友E:
2.2固件的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