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们,飞机飞到距离自己比较近的时候紧张怎么办

楼主(2016-06-29):
比方说一个环形飞场,飞到远端的时候就可以发挥比较正常,近的时候,尤其是余光能看到飞机的时候就开始紧张,会开始分神,尤其是听到螺旋桨的声音后。后来我用耳塞堵死耳朵稍微有所缓解,但还是不行,怎么解

网友:
跟学车一个道理,新手上路没人的时候能正常的开,碰到前面有人就开始紧张甚至不知道怎么踩刹车。出现这个情况很正常,多练增加信心之后就会自然克服的。我开始练的时候也是,盯着屏幕往自己方向开就特别紧张,害怕打到自己,多练练就习惯了。

网友A:
主要就是适应,最好的方法就是戴上眼镜飞,我现在看屏幕飞余光一样能看到飞机而稍分心,尤其是离近时目光和声音对你的影响还会更大,而戴上眼镜即使不用耳塞也一样了。

楼主:
感谢楼上二位

网友:
多练习,熟能生巧

网友:
多多练习,克服心理作用

网友:
楼主多参加航模活动就好

网友:
放弃飞行远离航模

网友:
你要带着眼镜飞,从自己身边飞过去,那刺激感

网友B:
四个飞快旋转的刀片向你飞来………你说紧张不紧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就是适应,最好的方法就是戴上眼镜飞,我现在看屏幕飞余光一样能看到飞机而稍分心,尤其是离近时目光和 ...

对极了…现在让我不戴眼镜,根本不会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四个飞快旋转的刀片向你飞来………你说紧张不紧张………

向自己飞来…看不见自己的影像就是最安全的。

网友C:
不要紧张小伙子,来,先把尿不湿穿上

网友:
关键是怕飞机有个故障砸下来

网友:
心理作用,努力克服就好

网友(2017-01-30):
建议保持紧张。安全第一

网友:
建议楼主看看玩直机的。。

网友:
原来你们也一样啊!

网友:
害怕不是坏事

网友D:
我也有这个问题,不敢太近,一般2米左右会感觉到有点慌

网友E:
自砍一次就好了,有过一次后就不会那么害怕了。

网友F:
在自己周围架个网兜,有备无患。技术再好,心理再硬,也有马失前踢的时候

网友G:
有次目视飞 差点吧自己削了 想安全带个头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