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简单的问题,有没有可以穿墙的遥控器?

楼主(2016-06-29):
2.4Ghz的频段无法穿墙啊。。。。

楼主:
我主要是来找一个可以穿墙的遥控器

网友A:
如果这堵墙里没有钢筋,2.4G肯定是可以穿墙遥控的!
如果墙里有钢筋,就不好说了。
你可以在墙的一边装WIFI(2.4G的),另一边用手机试试,如果手机能收到信号,那穿墙遥控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B:
自备冲击钻

网友:
433可以,关键图穿不能穿墙

网友C:
那图传呢?不能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