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简单的问题,有没有可以穿墙的遥控器?

楼主(2016-06-29):
rt,2.4Ghz无法穿墙,有没有别的频段的遥控器,可以穿墙的?

网友A:
玩船FUTABA2.4g的六EX足够,千把块钱,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船FUTABA2.4g的六EX足够,千把块钱,可靠。

可以穿墙不?我主要是需要能穿墙的

网友B:
2.4G怎么就不能穿墙了?家用的无线路由器也是2.4G不都是隔几个房间用得好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G怎么就不能穿墙了?家用的无线路由器也是2.4G不都是隔几个房间用得好好的?

你试试飞,绝对炸机

楼主:
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试试飞,绝对炸机

隔几堵墙飞机都看不见,飞起来没法修正状态,不炸机才怪
如果看得见的情况下恐怕就难说了吧?

网友(2016-07-31):
能穿墙看不见有用吗?

网友(2017-01-23):
买老的fm72的吧,这个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