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ys xms30a 不同步问题

楼主(2016-06-29):
飞控是spracing F3 , rs2205 电机, betaflight 2.8.1 和 2.7.1 都试验过,在做翻滚或者比较大的yaw操作时候都会出现某个电调不同步,然后炸鸡。看到rcgroup上也有很多老外遇到类似问题。不知道有什么解决办法。感觉是dys的电调设计缺陷。

楼主:
尝试了更改blheli设置,demag设置为high,减小startup power。betaflight的desync设置为5000,操作灵敏度降低不少,部分解决了问题。在翻滚时候不出现death roll了,但是把yaw打到底回中还是会失控。

网友:
好像对于这个问题,不是什么缺陷,我用XM30电调这段时间在练习翻滚,一周下来不少于一百个翻滚动作,没出现过半次楼主所说的问题,如

果在翻滚过程中造成不同步,希望检查电调与飞控插针是否松动,还有接收机SBUS是否松动

网友A:
?from=s1.8-1-1.2

哥们换电调吧,完美解决问题,这是电调的缺陷,带大电流的暴力电机根本带不动。我装了3架 XMS30A+GT2205,全跪,空翻或者大机动必堵转炸机,电调调什么进角刷什么固件完全没用,目前已经桨XMS30A返厂,但还没有结果。
。换了猛禽390 30A完美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from=s1.8-1-1.2

哥们换电调吧,完美解决问题,这是电调的缺陷,带大电流的暴力电机根本带不动。 ...

是呀,是一样症状。看老外帖子,好多人是反转的容易出问题,一个解决方法是把反转的电机线换一下位置,不要通过blhelisuite设置反转,有一部分人解决了问题。但是我测试,正转的也有这种问题。

网友:
正反转都一样,原来3架飞机都试过了,电流大了就不行,换两叶桨,或者3S电后堵转情况减小很多

网友:
我用的感觉很不错啊!没有出现过楼主说的情况

网友B(2016-11-08):
请问最后问题解决了吗,我的问题和你的一模一样,找dys换了一套,上周装机还是老问题,感觉像是电调设计缺陷啊,在空中只要油门一大或者翻滚就会停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最后问题解决了吗,我的问题和你的一模一样,找dys换了一套,上周装机还是老问题,感觉像是电调设计缺 ...

我出现过完全一样的情况,在地面测试反复拉油门故障能重现,就是突然电机转速变慢声音变调,不过我不是dys电调,换了电调后故障消除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出现过完全一样的情况,在地面测试反复拉油门故障能重现,就是突然电机转速变慢声音变调,不过我不是dy ...

我的是DYS的xms30A的,之前就出过,售后给力给我换了一套,上周装好发现还是老问题,今晚再换回以前的电调再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DYS的xms30A的,之前就出过,售后给力给我换了一套,上周装好发现还是老问题,今晚再换回以前的电 ...

一套四个都有相同问题就不要想换换能解决了,直接换其他电调吧,我是直接退货处理,现在用好盈30安,没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