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轴距小机CC3D mini版刷BF固件

楼主(2016-07-01):
早段时间入的190轴距小穿越,很轻盈的一台小机子,模块化设计,没有太多繁琐的布线,就是他让我顺利步入穿越之门……
但是遗憾的是使用MINI CC3D飞控,为了让它继续发挥余光……决定给他换个大脑:固件
先发两个视频,对比一下CC3D和BF固件在飞行中的表现吧
第一个:CC3D、手动模式,锐视DVR录像

第二个:BF 2.53,手动模式,RuncamHD录像

可以看出,CC3D飞控在翻滚落地刹停时候或者急速大油门时候,飞机会左右晃动;而刷BF后,这种现象几乎没有。
另外就是操控手感上,个人觉得BF更流畅顺手,CC3D感觉更生涩。

首先,CC3D固件和BF固件的电机次序是不一样的,如下图:

Smart 190因为是模块化设计,电调本身没有“线”接到飞控,而是通过PCB电路板直接连接。我们可以看到EC1~EC4的的插座。这4个插座刚好是连接飞控的1~4号电调信号输出。

所以,我们只要重新按照BF电机的分布焊接即可。如下图,首先拆掉1、3、4号电调的信号线焊脚

把下图的右下角电调上信号线焊点,接到左上角电路板的ESC1焊点

把下图的左下角电调上信号线焊点,接到右下角电路板的ESC3焊点

把下图的左上角电调上信号线焊点,接到左下角电路板的ESC4焊点

注意:这是最关键的步骤哦,并且确认在焊接过程中不要导致其他东西焊短路了。。。。。

完成硬件的改造后,下一步就到软件(固件)部分了。
首先,你需要准备一些软件,包括:

CC3D 地面站 OpenPilot GCS
CleanFlight 地面站
CP210x Usb驱动程序
BetaFlight 固件文件(建议使用已编译的BIN格式文件)

对于上面各种软件的安装教程,请自个查阅论坛其他帖子吧,篇幅太长了,写不了那么多。

1:正常连接CC3D地面站,如下图

2:进入地面站Firmware页,然后点“终止系统”

3:点击“打开”按钮,选择BF固件文件

4:勾选“确认当前操作”,然后点“烧写”按钮

直至等待烧写完成

至此……CC3D已经变成BF了哦,而且OpenPilot GCS也再无法识别这个飞控了(日后也可以刷回CC3D的,别怕)

5、打开CleanFlight地面站软件。先接通动力电池,然后再插入USB。此时会看到端口列表中出现一个新的COM口(编号因不同机器而不同),然后点“连接”按钮

注意了,CC3D刷BIN文件,必须先接通动力电池再接USB,反过来的话,电脑认不了的哦。当电脑连接上飞控后,可以拔掉动力电池,不影响调参的。

6、设置接收机类型。BF固件支持PWM传统接收、SBUS、PPM以及DSM2卫星接收。因为我使用的是华科尔遥控,刷了固件后支持一元硬币大小的DSM2微型接收机,所以一下以卫星接收4为例。

端口设置中,把UART1的Serial RX选项打开(因为我的接收线接到MP插口,如果是FP查看则开启UART2)

7、设置飞控基本参数。如下图

关闭MOTO_STOP选项,因为我习惯用AIRMODE模式,此模式下油门拉到最低电机也不会停转,这样可以令翻滚时候增加滞空时间。
开启通过AUX通道开关解锁电机。任何时候只要拨动解锁开关,飞机就会断动力。

8、设置失控保护,当接收机收不到遥控器信号时候,飞控强行断电,避免飞丢。

9、设置PID。PID是一个……很深奥的问题。这里只简单说一下吧。更多资料请参考其他大神们的帖子。

如上图,ROLL是横滚操作,PITCH是俯仰操作,YAW是方向操作,这几个“比例、积分、微分”控制着飞机的操控手感,而且他们是相互关联,共同作用的。右侧的“横滚比率、俯仰比率、方向比率”决定了操控的灵敏度,建议新手0.5左右就好了。

10、校准遥控器通道。根据你使用的遥控器进行设置,主要有3个地方必须注意的。

第一:校准中立点在1500附近,除了油门摇杆,其他摇杆通道居中时候,地面站显示应该在1500附近,如果不对,就需要在遥控的“辅助微调”里面修改中立点的值。
第二:校准最大、最小行程。四个摇杆拨到最大,显示值应该在2000,摇杆拨到最小,显示值应该在1000。如果不对,需要在遥控里修改行程里。
第三:校准摇杆方向。简单的办法是两摇杆进行“内八”的时候四个通道应该同时是最小值。如果不对,需要在遥控中修改通道逆向。

11、设置开关和飞行模式。如下图

你需要先在遥控中设置AUX1和AUX2通道对应的开关,然后在模式列表中选择对应的通道和开关状态。

12、校准油门行程。因为不同的接收机输出信号不相同,所以我们需要让飞控和电调知道如何识别这些信号。

首先拔掉动力电池,然后勾选风险警告复选框
把“控制”滚动条推到最高,此时接通动力电池,留意停电机“DD”两声,然后立即把控制滚动条拉到
至此,基本的设置就完成了,可以上桨测试了哦。
更多关于BF的设置和技巧,大家多爬爬论坛吧,论坛里很多有用的帖子。

楼主:
稍后把刷机需要的软件一起打包上来吧

网友:
技术贴,顶啊!

网友A:
我刷了BF后USB串口驱动装不成功,用串口转换器连接UART1口可以调参,但不能校准油门行程,把控制条拉到最上不用接电池电机就转了,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刷了BF后USB串口驱动装不成功,用串口转换器连接UART1口可以调参,但不能校准油门行程,把控制条拉到最上 ...

要先接通动力电池再连接USB,地面站才能识别。连接上地面站后就可以拔掉动力电池了。
不接动力电池电机能转,这是第一次听说哦……

网友:
非常好的教程

网友(2016-12-01):
很详细的教程,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