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拓700N 3GX OS91H 大藍VBAR飛行異常帶視頻請前輩指教

楼主(2016-06-29):
配置:
A. 直升機 700N 3GX無副翼硝基甲醇版本
B.引擎: OS 91H
C. 加速器:X-PIPE
D. 十字盤舵機:JR DS8915
E. 油門舵機:JR DS8915
F. 尾舵機:BLS256HV
G. 供電:ACE 2200mah 2S
H. 火頭BEC21      1. IMAX ignite start
                                              2. 输出电压5V
                                              3. 最大持续电流6A
                                              4. 火頭電壓1.5V
I:燃油:威寶30%
J:陀螺:二手大藍Vbar
K:遙控器:T14SG
L:接收機:RS7008SB
M:接線方式:SBUS
N:油門線接在VBAR的總距Cellective端口,依說明連接
O:使用油門保持(Throttle Hold)完全閉合熄火,正常Normal下飛行測試,特技模式全部關閉
P 正常Normal模式下油門最低值化油器入口1mm處,遙控器顯示下80,引擎可正常怠速30秒不熄,離合器未帶動主旋翼旋轉
Q:測溫傳感器SBS-01T 200攝氏度,測試部位為杠頭散熱片部分
R:轉速傳感器SBS-01RM
S:裝配了定速器G600,但是沒有接電使用,整個過程在非定速下完成

楼主:
操作描述:
A.     正常(Normal)模式下點火起飛直到降落。
B.螺距曲線為線性,最小3°,最大9°,懸停時通過調整螺距曲線,從3°-6°(大概)都飛行過,螺距越小,轉速越高,高到15500轉即下落,調小螺距
C. 油門曲線線性
C. 起始飛行時,怠速油針保持中立不動,主油針和副油針都從2圈開始調起,首先調整的是主油針,副油針不動保持兩圈,主油針每次調節收緊1跳,發現引擎表現如說明書所述,主油針越收,油門感覺越靈敏,油煙越小,溫度越高(從40攝氏度逐漸到60攝氏度),轉速越來越高(13000-15500rpm)。錄製的視頻副油針兩圈沒動過,主油針從1.5圈調整到了1.25圈。

楼主:
現象描述:
直升機可以正常起飛,飛行過程中操控一切正常,但偶爾會出現以下現象:
A. 瞬間失去動力,但是不熄火,在我未動油門的情況下會突然掉高,并伴隨著尾翼的旋轉。
B. 現象A偶爾發生,時間有長有短

楼主:
視頻描述:
1.      從A-H八個視頻都是在調主油針,並且是每次調小一跳
2.      從A-H個視頻按照視頻名稱,會有相關現象出現
3.      在飛行過程中,會突然拉高拉低油門,觀察油煙大小和油門響應,突然拉高拉低油門尾巴在陀螺的控制下不會失控,這裡所說的失控是指油門突然變小但不熄火,尾巴不受陀螺控制,時間短的話就是一跳,時間長的話就是自旋

視頻A.130秒处失控
連接

視頻B.3分钟完全飞完没有问题
連接

視頻C.1分钟飞完没有问题
連接

視頻D.59秒处突然掉高并伴随自旋但没熄火
連接

視頻E.3分钟飞完没有热核问题高低拉油门看油烟变化
連接

視頻F.正常飞完8分半
連接

視頻G.1分钟没有问题飞完高低油门测试富油贫油
連接

視頻 H.1分钟最后失控失去动力并且自旋但不熄火
連接

楼主:
主要希望論壇各位專家和前輩幫忙解答以下問題,萬分感謝
A.     以上視頻中出現問題的現象,究竟是為什麼?現已請教過一些朋友,答案大概有以下幾種:
1.      陀螺儀工作電壓太低5V,會有失控的可能,建議換2S直驅。
2.      2和1工作電流6A太小,大電流時會拉低電壓引起陀螺儀失控,建議換2S直驅
3.      陀螺本身有問題,建議換陀螺儀
4.      引擎工作狀態不對,建議換引擎
B.     OS 91H的最大轉速是16000rpm,正常飛行時引擎轉速應維持在多少(油針不變的前提下,螺距越大,轉速越低),可否超過16000rpm?
C.     視頻中油針的調整狀態是否合理,在哪些視頻中有富油傾向,在哪些視頻中有貧油傾向?
D.     我所安裝測溫位置的溫度應該是多少?隨著油針的調整,該地方的溫度值已經從40攝氏度上升到60攝氏度

网友A:
1.有个这个问题,你悬停调主油针是有问题的。如果你没用定速,而用斜45度的油门线,那么你一直在中区附近,不断的收主油针,对
中区转速有影响,但是更多的我感觉会调贫。而中区主要主导的副油针2圈未动,应该是富的。所以我建议用v字线,比较高的区域比如85%+来调主油针,很多人用钟摆和高速飞行测试。(我个人观点悬停调不到主油针哈)
2.突然的掉下来,应该是转速突然变化,确定离合座胶死了不啊? 别那边松了。还就是拆开排气看看活塞颜色。应该泛橙比较好。而且不要有划痕。

网友:
油门舵机跳舵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有个这个问题,你悬停调主油针是有问题的。如果你没用定速,而用斜45度的油门线,那么你一直在中区附近, ...

謝謝少將回復,想請教一下
1. 我會按照您的建議調一下
2. 請問一下离合座是哪個單向軸承座么?大盤上的那個,還是其他部分?
謝謝您了

楼主:
謝謝
我會換個舵機試試

楼主:
謝謝中尉
請教一下
油門舵機跳舵一般是什麼原因引起的?
怎麼排查?
謝謝

网友:
油机春天来了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中尉
請教一下
油門舵機跳舵一般是什麼原因引起的?

舵机整体和舵机线包上铜箔屏蔽,铜箔要接地。买铜箔胶带要用万用表测量阻值,不少国产垃圾产品阻值很高包了没用。

网友C:
LZ
从视频中,个人感觉有可能是电子设备的线材破皮或电子设备故障短路造成的
请先把不必要的检测产品先移除
2合一供电先移除改用点火夾点火起动
BEC供电改用2S1P 7.4V鋰电(高压舵机)或用镍氢电池6V供电(低压舵机)
检查各连接线材是否有破皮,确认后再试飞
目前油针位置略富油,但建议先不动(测试其间以富油保护引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机整体和舵机线包上铜箔屏蔽,铜箔要接地。买铜箔胶带要用万用表测量阻值,不少国产垃圾产品阻值很高包 ...

感謝回復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
从视频中,个人感觉有可能是电子设备的线材破皮或电子设备故障短路造成的
请先把不必要的检测产品先移 ...

謝謝上尉回復
我週末會按照您的指導進行作業
謝謝

网友D:
A.看第一个视频就超转了,还伴有明显的轴承声音,如果是发动机轴承就差不多要挂了。
B.螺距曲线太低了。
C.油针不要再收了,再收就爆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A.看第一个视频就超转了,还伴有明显的轴承声音,如果是发动机轴承就差不多要挂了。
B.螺距曲线太低了。
...

謝謝少將回復
請教一下
轉速大概是多少比較合適?有沒有個大概的值
小弟周圍沒有前輩可以指點
所以只能通過視頻的方式請教大家
謝謝您了

网友E:
据我经验说一两句。
1、把你的油门曲线最高降低点。视频中看你发动机声音叫的高,而且这转速在悬停中有点猛,有可能在悬停时,上升产生过足惯性力,导致发动机没有牵引而有空转感。
2、你这机我觉得正螺距至少得13度。
3、油机的话,建议使用UBEC稳压供电,使用至少3S电池做为供电电源(3S 1500MAH)。视频一里好像应该是陀螺仪供电不足导致锁尾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据我经验说一两句。
1、把你的油门曲线最高降低点。视频中看你发动机声音叫的高,而且这转速在悬停中有点 ...

谢谢大校回复周末试一下您的建议
您的头像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