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3换窄角镜头测试效果

楼主(2016-06-29):
狗被传得那么神,买了个狗3,感觉并没有想像那么好,特别不能忍受的是它的镜头角度太大,变形厉害。想想狗设计是运动用的,运动视频注重的是运动状态,对画面变形可以让步,而航拍注重的是画面的欣赏性。虽然狗有窄角拍照模式,但像素没广角模式高,角度还是大了点(95度),虽然可以后期软件校正,但也是要牺牲清晰度的。考虑再三,决定给它换镜头。

多种相机的实测拍照角度:

先来张狗3原装镜头拍的照片:

以下是换镜头后拍的图片,用的是普通监控摄像头的6MM镜头,加块红外滤镜:

网友:
偏色严重,边缘模糊

网友:
这是航拍的哪里啊?

网友A:
感觉非常好,怎么能换上6毫米镜头。

网友: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我觉得鱼眼在拍高空视角时还是非常漂亮的,低空和俯视就很恶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非常好,怎么能换上6毫米镜头。

我用的6MM镜头长度不够,用AB胶接上一段废镜头的筒身约增长3毫米,红外滤镜用的是柯达Z7590报废相机的滤镜,这种滤镜长宽刚合适,厚度大了点,要用很薄的3M胶把它架空粘贴在狗的CCD上,否则位置不够,滤镜很重要,因为狗把红外滤镜设计在镜头组里面,所以更换普通镜头必须加个红外滤镜,否则拍出的画面红红的,某些红外滤镜可能会偏色。所以滤镜的选用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