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三点起飞不容易跑直线 歪歪扭扭的 加大点方向舵的多面 ...
后三点起飞不容易跑直线 歪歪扭扭的 加大点方向舵的多面效果好不好好一点?

楼主(2016-06-29):
后三点起飞不容易跑直线 歪歪扭扭的 加大点方向舵的多面效果好不好好一点?

网友A:
据说两个主轮内八字会有改善,但还是需要人工控制。
反正深圳风大,我只飞前三点

网友B:
加个陀螺。

网友C:
加大方向舵会有改善,你看看3D机都有很大的方向舵舵面,后轮抬起后方向也很容易控制。

网友D:
其实很没啥用,加个飞控自动修正一下就最好。也可以根据现场情况,对尾舵微调一下修正,等飞起来在变回来就行了

网友E:
后三点都这样,特别是有测风的时候。主要还是靠手动修正,提高技术是关键,等你跑的像开车一样直的时候就啥都不需要了,轮子是歪的都没问题了。。。

网友F:
加大估计也变化不大,加手油起飞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