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心杯4轴组装--第一步 准备零件

楼主(2016-06-29):
小飞机一直是我所钟情的,以前玩电直的时候如此,现在玩穿越也是如此。小飞机受地方限制少,随时随地都可以飞几圈,所以一直想装台玩玩。之前在纠结装130好呢还是150,但由于价格不低,而且就算是130也不能随意在家客厅飞,所以一直未动手,直到昨天看到a84549422的贴子(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18828&extra=&page=1),觉得方案不错,所需配件、安装过程都说的很详细,于是就确定就照这样的装一台试试。经过一个下午的淘呀淘,东西已准备的差不多了。

一、飞控
由于习惯了F3的手感,又不想多用一个控,所以飞控的选择,比较偏向于有刷F3。若不是看到上述贴子提及到,还真不知道原来F3也有有刷版本的。TB上也只此一家,而且介绍页面也很简单,起初有点怀疑,经过与卖家沟通,才知道这飞控是他自己业余制作的,是位技术控,这个飞控是早上才上架,还未来得及完善。没有比较,只有下单啦。
卖家很给力,发了顺丰,当然最早收到的就是它了。

外包装

卖家很贴心,电源线、连接线、热缩管、电容都配备齐全

长34mm

宽20MM

连接CF

二、接收机
为了使用同一个控(Futaba 10J),不得不接收这个大块头

比飞控还要大

三、机壳
昨天还在家比量着那台JJRC1000的尺寸来想像这个107D的壳有多大,今天收到了,啊,比想像中要小很多,顿时有种被打击了感觉。

怎么办?有点想放弃了。。。

接收机、飞控已经将填满了,还有图传电池,该放哪里?

电机和图传还在路上,待东西到齐了再规划吧

小插曲。。。在飞控板上焊接好电源线、图传电源、接收机信号线等后,万能表一量,正负两极电阻很小,短路。在放大镜下看了半天,没发现有短路呀,马上联系卖家,又是拍照又是视频,还是查不出原因。卖家分析,估计是电烙铁漏电击穿了IC,让我寄回去给他检查,还说顺丰到付,这老板真不错。就算是顺丰,一来一回也要3天
后来想想,会不会是我的万能表太老了出故障,不管那么,第二天马上下单:台式电烙铁、万能表。。。

待续。。。

网友A:
顶起来,楼主一定要装起来。我也要照楼主装一个,随便给个配置单

楼主:
占一层留用

网友:
淘宝上有单买空心杯机架卖,还有用这个接收感觉增重不少哦

网友B:
帮顶、楼主要用心去搞肯定可以的
实在不行的话就吧飞控装在壳子顶部的外面(上壳的顶部可以适当的切掉拱起来的地方使得飞控安装位置更低)接受放里面,图传放最下面那层,电池放中间试试

欢迎加入空心杯穿越FPV群:54148642

网友C:
集思广益、群策群力把这个鸡鸡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集思广益、群策群力把这个鸡鸡搞起来!

多谢支持

网友D:
相当期待你的作品,我也有这个问题,天地飞的控,接收机最小的也不小~

网友:
LZ可以考虑微型无刷

网友:
这个也是费心费力啊,可以邀请原帖主协助一下,加油!

网友E:
期待您的作品~!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期待您的作品~!

楼主继续努力啊!期待中

网友F:
每过一小时进来刷屏关注,楼主努力,完成后我也跟着来

网友G:
107D+的内部空间好像大一些,是不是可以换一下?

网友H:
这个飞控是集成电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飞控是集成电调的?

是的,接上电机,接收机就可以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这个飞控是集成电调的?

这是控制空心杯电机,有刷的,不需要电调,PWM信号驱动就可以调速了

网友I:
H107D机壳和电机哪家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是控制空心杯电机,有刷的,不需要电调,PWM信号驱动就可以调速了

不能用sbus或ppm的?请问马云家怎么搜这飞控

网友:
赶紧更新  我也准备装一架

网友:
用什么关键词搜,马云家没找到这个

网友J:
请问怎么搜这飞控關鍵字?

网友:
引用 网友J:
请问怎么搜这飞控關鍵字?

有刷飞控

网友G:
lz这款飞控已经下架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G:
lz这款飞控已经下架了。。。

后面估计还会有,昨天和那个卖家讨论了半天,现在这个飞控可以测量电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这款飞控已经下架了。。。

应该没有呀

网友:
引用 网友K:
后面估计还会有,昨天和那个卖家讨论了半天,现在这个飞控可以测量电量了

nb

网友:
刚刚又看了,目前还是下架状态,等老板下一批次吧,但愿有

楼主:
昨天的网络有问题,一天都没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起来,楼主一定要装起来。我也要照楼主装一个,随便给个配置单

其实配件清单原贴已经说的很清楚了,目前还没装机,还不知道所订的配件是否适用。

网友:
楼主加油,我也有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帮顶、楼主要用心去搞肯定可以的
实在不行的话就吧飞控装在壳子顶部的外面(上壳的顶部可以适当的切掉拱起 ...

我是打算将飞控放最顶层(暂时先尝试在壳内),中间是接收机,最底层是图传。至于电池,可能要外挂于机壳外,但这样是很不美观了。

开始装机时还请多提供技术支援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集思广益、群策群力把这个鸡鸡搞起来!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相当期待你的作品,我也有这个问题,天地飞的控,接收机最小的也不小~

看看有没有体积小一点的可以兼容的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每过一小时进来刷屏关注,楼主努力,完成后我也跟着来

呵,太感动了。配件齐也不知道有什么时候才有空装,有进展一定第一时间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G:
107D+的内部空间好像大一些,是不是可以换一下?

是吗?我是知道有107D+,但没注意到具体尺寸规格。谢谢您的提醒,我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I:
H107D机壳和电机哪家买的?

TB上搜一搜,电机就按原贴主说的那样,不要选太便宜的。

楼主:
刚与卖家联系过,说第一批飞控已卖完了,过几天可以补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