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燕的simonk 20A电调的8khz和22khz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6-06-29):
如果用在四轴上的话,该电调配银燕的2212 980kv的
电机
,应该用8khz还是22khz?两种频率有什么区别?

楼主:
这个版块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网友A:
8K的时候电调的效率高一些 发热小些
20K左右的时候电调的噪音小 反应灵敏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