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魔术板和epp板子是一回事么?

楼主(2016-06-29):
在网上看到除了kt板的飞机。不知道这个有什么区别。请大神赐教

网友A:
三个板都不是一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个板都不是一回事

谢谢。

网友B:
PP板,KT板,EPP板,D板 都是做板机的材料料,化学成分不同,制造工艺不同我们不太关心,我们关心它做出的模型飞行性能。
PP板 模型套材 适合新手,
EPP板 模型套材 多带涂装,正规些。
KT板   廉价,易得,适合DIY。
D板    最轻薄,进阶多用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PP板,KT板,EPP板,D板 都是做板机的材料料,化学成分不同,制造工艺不同我们不太关心,我们关心它做出的 ...

谢谢。d板全称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d板全称是什么

Depron

网友:
我觉得epp根本不如pp板就是魔术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