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微型手电转,求推荐!

楼主(2016-06-29):
淘宝琳琅满目  看的直迷糊

不干别的  就为玩航模买  能磨 能转眼  能安装锯片锯木片 亚克力板 或薄的铝板就行  或功能更强大的   请老鸟推荐 价格300以内吧

网友A:
必须博世li10.8 贵一点但绝对值得

网友B:
谁便一百多那种就很好了,关键是要配好点的钻头和切削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博世li10.8 贵一点但绝对值得

不靠谱不   好是好  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谁便一百多那种就很好了,关键是要配好点的钻头和切削片

方便给链接吗?

网友C:
博士li 10.8 服役中。。还能当油直起动机使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便给链接吗?

某宝搜索“电磨”即可,选择100多的都是比较好的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博士li 10.8 服役中。。还能当油直起动机使

你启动杆加单项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启动杆加单项了么?

没呢  打算加来着 研究怎么弄呢   不过感觉不加也没事呢

网友:
宜家的 那种很好用的

网友:
琢美不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