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9美国手改日本手

楼主(2016-06-29):
请大神给出详细教程,美国手给日本手

网友:
我没改之前 咱俩就应该直接换换!!

网友:
按照天地飞遥控器官方改手说明来,很简单的!

网友A:
拆开   把弹簧和铁片换位置   遥控设置摇杆模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开   把弹簧和铁片换位置   遥控设置摇杆模式

过包私拆厂家还给成本维修的不?

网友:
貌似使用说明书上有,当时介绍得比较简单,搜一下视频吧直接了当。一般是日本手改美国手,你是美改日

网友:
改过蛮简单的,看说明书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过包私拆厂家还给成本维修的不?

给修

网友:
直接拆开一看就明白了,很好改的,就是挂弹簧的时候费点事

楼主(2016-08-14):
谢谢以上大神,不一一回复了

网友:
挂弹簧用止血钳,秒秒钟搞定。

网友:
授天地飞微型公众平台,里面有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