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入一小悟但是用IPAD MINI2 飞不了多远就失控

楼主(2016-06-30):
                         入小悟今天下午玩了玩!用IPAD MIN2 平板 居然动不动就 图传 遥控 都没信号了 式了好几次 都这样  数据线也换过  后来换手机 就没问题!!不知道问题出来那里!用手机不是嫌屏幕小了 是怕 玩的时候突然电话来了比较烦人!!还有个朋友一起买的 他是用手机比较卡顿 谢谢有同样问题的朋友吗?? 求大神说说呀!!!

网友A:
来来  我给你个手机 你把平板给我    看看是不是平板挡住天线了    飞机在头上飞的时候需要调整天线   天线的侧面对准飞机而不是天线头对准飞机   卡顿的看看是不是手机配置低了  或者是环境干扰太大

网友B:
观察信道,看干扰情况,并时刻注意天线与飞机的相对方位

网友:
换个最新的ipad试试,迷你2带着费力,一旦发热就不行的,卡屎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来  我给你个手机 你把平板给我    看看是不是平板挡住天线了    飞机在头上飞的时候需要调整天线   天线 ...

我不卡呀 发热也还好 就是突然没信号了 而且 我发的航道 是他们大疆4S店长期飞的  很近就没信号  换上手机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观察信道,看干扰情况,并时刻注意天线与飞机的相对方位

飞的很近就突然没信号  换上手机用 飞很远都无压力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飞的很近就突然没信号  换上手机用 飞很远都无压力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难道信号被平板挡住了,比手机大多了嘛,哈哈
真心没遇到过这个问题,不过信号指向性还是挺强的,天线平面朝向飞机试试,别指向飞机,是平面

网友C:
太近没信号,我的也这样,距离五六米开外信号马上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信号被平板挡住了,比手机大多了嘛,哈哈
真心没遇到过这个问题,不过信号指向性还是挺强的 ...

正对着 就2块电池失控三次  心怕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近没信号,我的也这样,距离五六米开外信号马上就有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  附近肯定没干扰源  因为 一起的精灵飞的满好的

网友:
天线头是信号盲区,每次飞fpv飞过天线头那个方向图像就会不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