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船上面的小物品

楼主(2016-06-30):
我船上的小物品(如火pao,雷达什么的),我总是用热熔胶粘在甲板上,可是经常一碰就掉,那些东西绝大部分是用kt板做的。。。

楼主:
大家有没有好一点的方法来解决

网友A:
502或AB膠

网友B:
热熔胶好用,不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2或AB膠

不是会腐蚀泡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UHU

以后买一瓶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熔胶好用,不结实。

轻轻一碰就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会腐蚀泡沫吗?

沒看清你的是泡沫,那就用AB吧,502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看清你的是泡沫,那就用AB吧,502不行了

等会试试

网友D:
UHU  我记得是万能胶吧  我是很少用  一般用4S店贴后视镜镜片的专用胶水   到出来味道它是一样的额

网友:
502就别了吧··滴上就一个洞·····既然是KT板做的就把光面用双面胶粘就可以了··简单结实整齐,双面胶粘的即使KT板扯坏也不会掉的··

网友E:
还有一个办法,在固定的时候插入大头针或者竹签,然后用泡沫胶和热熔胶固定

网友:
建议表面尽量处理成粗糙,或者kt板的表面去除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一个办法,在固定的时候插入大头针或者竹签,然后用泡沫胶和热熔胶固定

用牙签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UHU  我记得是万能胶吧  我是很少用  一般用4S店贴后视镜镜片的专用胶水   到出来味道它是一样的额

某宝应该有卖吧

网友D:
有卖   你先用UHU试试嘛  超市就有得卖的,又何必等快递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卖   你先用UHU试试嘛  超市就有得卖的,又何必等快递叻

超市没有啊..

网友:
用专门的泡沫胶吧,应该很好用的,粘kt板也不会腐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