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了betaflight2.9 用了新gui 开始有点不懂了 求大神解释下

楼主(2016-06-30):
pid界面中的 error measurement是什么意思?还有LFP flighters是干什么的? 和一个界面中superexpo raters开关有什么用?

网友A:
2.9.0修改记录上写道:
Default Derivative method is changed back to Measurement. To get the 2.8.1 behaviour you can change it back to Error in the new configurator. You can play with this setting to find your preferenced style. Freestyle pilot would prefer more Measurement method and racing pilots might like tigher stick feel with delta on Error. Delta from measurement will feel more smooth and natural, while delta from Error may feel a bit more robotic.
默认PID的微分项修改为使用测量值微分。如果你想修改为2.8.1使用误差值进行微分,你可以在新的调参软件进行设置。你可以玩转这些设置来找到合适你自己的风格。喜欢freestyle的飞手可能会更喜欢测量值微分方法,喜欢竞速比赛的飞手可能更喜欢使用误差值微分方法来获得干脆利落的手感。测量值微分方法会让你感觉控制很平滑很自然,但误差值微分方法可能会让你感觉控制有点机械、有点僵硬。

LPF是一个滤波器,用来进行陀螺、PID微分项和Yaw滤波,调参界面输入的是滤波器截止频率,一般不需要修改,使用默认就可以了。

SuperExpo_Rate 是Betaflight 2.8.0新出的超级曲线功能,开启后可以获得更快的转动速率。

不知道你看懂了没

网友:
非常厲害的高人.翻譯很貼切.

网友B:
楼主知道这是什么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2.9.0修改记录上写道:
Default Derivative method is changed back to Measurement. To get the 2.8.1 be ...

太感谢你了 暂时都明白了 我先研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知道这是什么问题吗

你这是什么飞控?

网友C:
我的不能fan qiang,能否贡献一下betaflight?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不能fan qiang,能否贡献一下betaflight?

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