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平衡头一根线被我不小心扯断了,能拆电池焊回去吗

楼主(2016-06-30):
电池
平衡头一根线被我不小心扯断了,而且应该是从焊点扯掉的,现在充不进电了,能拆电池焊回去吗?用哔哔响接上,显示第二块电池是0.但是第三块的电压是两倍。这样的电池还能用吗?接接屏幕啥的

网友A:
可以接回去,不影响

网友B:
当然能焊回去,不过就看你手艺了,别搞得火花四溅

网友C:
可以啦。焊接时要注意,别放了烟花。

网友D:
小心拆开,用胶带纸把其他焊点粘住(绝缘),只留要焊接的焊点来焊接。小心小心再小心。

网友E:
可以,焊好后再用BB或者最好用万用表确认一下电压顺序,不过你只掉一根顺序不太可能出错。
不过就是电池扒皮之后要找个合适的外皮了,或者干脆就去买点热缩膜,以后也用得着

网友F:
焊好就可以啦

楼主:
谢谢大家解答,焊接倒是不太怕,就是怕拆开,没拆过不会baozha吧?只是拆外皮不会影响电池内部吧?因为没自己做过电池,所以还是怕怕的。 网上又没太多拆电池的教程

网友G:
只把电源线一端的头部拆开就可以了。焊时小心别短路。焊好用胶布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