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丝胶怎怎么不凝固

楼主(2016-06-30):
问一下,我在不同的地方买了几瓶螺丝胶,发现涂在螺丝上或用来粘部件时,都几天了,像涂上一层油是的,不凝固,是不是买到假货了,在不同地方买的不可能都遇到假货吧,是不是没有正确使用。

网友:
螺丝胶是厌氧胶水,只有没有氧气的地方才凝固

楼主:
啊原来是这样,谢谢了。

网友:
螺纹胶学名螺纹锁固剂,是一种厌氧胶水。用于防止螺栓松动,不是用来粘接用的。

网友:
1楼正解。你拿螺丝胶粘东西也是没SEI了

网友:
用AB胶就可以了。涂上摊开放上半天就可以了

楼主:
再请教一下微型直升机的尾杆与机架和尾旋翼固定座用什么胶水比较好。

网友:
厌氧胶 没空气 才凝固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下微型直升机的尾杆与机架和尾旋翼固定座用什么胶水比较好。

简单直接粗暴有效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我在香港买过一种螺丝胶,爆露在空气中就能干固,并且有很好的机械强度,产自日本,瓶上标签注明走螺丝胶。

网友:
一会回家拍个图一片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