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器里轻轻动杆,飞机的姿态就有很大变化,操纵真机的时 ...
模拟器里轻轻动杆,飞机的姿态就有很大变化,操纵真机的时候也这样吗?

楼主(2016-06-30):
在realflight
模拟器
里轻轻动杆,大部分飞机的姿态就有很大变化,操纵真机的时候也这样吗?

网友A:
调小遥控器里的升降副翼等的行程到你感觉好控舒服为止。
各种真机也会有不同,也是需要调的。
当然你认为越灵敏越好,那是你自已的事。

网友B:
我刚刚开始飞真机,我感觉我的那个机特别迟钝,每次都打特别大的舵,我自己觉得应该是我的飞机舵机摇臂的问题,我后来换了个更长的摇臂,但还没测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