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看咋回事

楼主(2016-06-30):
我的210小飞机   Cc3d 飞控   12A杂牌电调 2300KV电机   上次出去玩的时候在几个几个起落后 再解锁起飞   推油门后电机就只能转1秒  再推就电机不动了   接收机好像也没电了   但是飞控上的灯还亮   求问怎解  感激不尽

网友A:
炸过机?你这走线炸鸡容易出事,全拆了看下哪里短路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炸过机?你这走线炸鸡容易出事,全拆了看下哪里短路了吧。

走线是比较草稿哈哈   不过没炸   平稳落下来的   我怕是电调有问题    但是感觉要是电调有问题的话不就根本都不会转了吗

网友A:
桨都快断了。没有细节图,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一般都是先连电脑看下是不是飞控的问题,然后拆了飞机排查问题。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桨都快断了。没有细节图,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一般都是先连电脑看下是不是飞控的问题,然后拆了飞机排查 ...

额    这图是之前的   我自己再看看吧   换电调试试

网友B:
线好乱,先整理一下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好乱,先整理一下线吧

嘿嘿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