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华科尔d10和rx1002不能对码问题?

楼主(2016-07-01):
华科尔d10与rx1002接收机以前正常对频,设置了固定码。后来d10复位了,就不能正常对频,1002短接bat后上电,led还是一直快速闪烁,不能清固定id,试了很多次还是不行,是1002坏了吗?

网友A:
D10控上先关闭“固定ID码”,再按说明书把1002清除固定码……然后开机,D10会重新自动对频,对频完成后再打开“固定ID码”,并设置“固定ID码”……OK了!

楼主:
控复位了,固定码早都关了,失误就在没记下固定码。

楼主:
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接收机不能清除固定码,bat接短没有用,led一直快速闪,无论先开还是后开控。

网友B:
接收机短接后断电…D10清除固定码!接收机去除对码线…开控…接收机上电

楼主:
不行啊,bat接短后,进入不了led慢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