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CF装机分享}DALRC XR220正X穿越机架 / DALRC XR20A电调 / 致盈GT2205 2550KV

楼主(2016-07-01):
== DALRC XR220 机架简介 ==
  • DALRC XR220 碳纤机架
  • 3.5mm 全碳纤一体机臂 / 正X机型
  • 轴距 220mm / 重量85克 / 最大6吋桨
  • 5V12V分电板 / 多功能7色LED
  • 可调角度FPV摄像头座子
  • 强化保护杆及电机

== 装机组件清单 ==
  • 致盈动力 RCINPOWER GT2205 2550KV 无刷电机
  • DALRC 最新 XR20A 穿越机电调
  • F3飞控刷CF
  • DALRC 800线CMOS 摄像头 配2.5mm镜头
  • FOXEER TM25 20-600MW图传
  • DEVO RX716 接收器
  • DALRC 5V12V 分电板
  • DALPROP T5040 3叶桨
  • 4S 1300-1500 电池

== 相关帖 ==

{FCF开箱分享}DALRC XR220 正X穿越机架 + XR20A 暴力电调

==================================================
DALRC XR220 竞赛无人机/穿越机 内置分电板/LED 超轻高速穿越FPV
DALRC XR20A 穿越机电调/4OZ铜厚/支持MultiShot Onestot42/125
致盈动力 RCINPOWER GT2205无刷电机马达 穿越机专业级暴力马达
==================================================

楼主:
== XR220 装机分享 ==========

又装机了 ,这台机等了2星期多 , 就是机架及电机都缺货, 太好卖吧 ?

装机前, 先打磨一下板子边沿及上点快乾胶 !
今次大力这台XR220的一体板边沿已造成斜角 , 打磨工序减少很多 , 要讚

下置电池 , 先上电池扎带 , 再装上机架配送的DALRC 分电板

上一次装大力XR215 , 首次用2205电机就是致盈红顶2300KV , 动力不错 ,
所以今次装XR220 , 决定更暴力一点 , 用2550KV , 都是红顶GT2205系列

一样是4mm空心轴

配件有 钢/铝质自紧丝母各一 , 还有安装螺丝及桨垫片
今次铝质自紧丝母改为红色 (上次用2300KV是黑色)

4S 配5040 3叶 , 满油 1380g 32A / 50%油门只是8.9A

实际测试电流可达到持续30A , 最大电流可到40A以上,很暴力呢

电调接电机前, 先量度一下线长

电调焊掉电机线 , 而电机线都剪短 , 准备焊接

因电调处理器是SILABS, 以后可轻鬆接F3飞控参调BL软件 ,
所以所有电机线都顺接 , 最后套上热缩管

电机电调通通接上机架及分电板

再加上XT60电源插 , 因为机架已设计了这款电源插固定座子的安装螺丝孔,
所以直接这样固定XT60插 !!!

准备BB / F3 及 DEVO RX716 接收机 !
其实RX716 是F150穿越机的接收机 , 很迷你 !

上飞控前 , 先把飞控VBAT及5V线焊在分电板上 ,
另外XR220机架专用LED都需要12V的 , 都预先焊线到分电板上

装飞控 , 就是4个电调信号及VBAT / 5V , 还有BB响用3M贴固定在机前方

因多功能LED需要VBAT检测电压 , 可以在飞控的VBAT取电

准备机顶组装 ~

用大力的MINI 800线CMOS , 很小巧 , 5V 的 , 镜头是2.5mm , 很广角

镜头座固定在机顶侧板上

多功能LED板子結合碳板 , 先固定好圖傳!
圖傳用這款FOXEER新款的 , 可調功率,  場地干擾少沒其他人玩 , 調到25MW更省電!!!

图传12V焊接到多功能LED板子上 , 而CMOS摄像头5V取自图传

最后只要在这LED板上焊上12V , 图传摄像头及LED就可运作 !
再接上VBAT , LED板子检测倒电压低过3.7就会闪黄灯警报,
到3.5就会闪红灯警报,不接VBAT可作一般LED用, 仍可选长亮/呼吸/爆闪效果 !

上天线效果图

RX716 接收机 就是PPM接收 , 只要3根线接飞控就可以了 ,
馀下TXD不知有什麽用 , 不用理会吧

固定好接收机 , 接收机接好飞控

再回定好接收机天线...

又完成一台穿越机了 !!!

楼主:
多拍一套写真

过2天场外试飞后, 再分享PID及其他...
谢谢支持

网友A:
法师深夜又出来放毒!!!不过法师的装机贴说得很详细,很好,对于新手来说是大大的福利!!!

网友B:
装完了多重,我的xr220组完了320

网友C:
1.用那个防滑脚垫有个缺点,撞击后很容易就飞电了,之前用就飞过几次,后来还是用回魔术贴,当然,不炸就没事!
2.图传天线这样装,担心天线座很易断噢,用雪人的短JJ应该会好点,当然,不炸就没事!

网友D:
楼主辛苦了,装机很用心,帖子也介绍的很详细。不过我还是要提出一些改进意见,希望楼主不要介意。
机架就不用说,这个机架已经是比赛通用机架了,重心集中,电池下挂。飞行时候的灵活性和稳定性在所有已知机架里面都是最好的了。电机我没有测试过也不太懂,就不说了。
我就从电调开始说起吧。 电调外观和好盈新出的乐天穿越机电调一样,不知道是谁抄的谁的?电调上写的mutlishot/oneshot。但不知道是不是用的最新的BEHELI-S(超级版)软件。BEHeli-S软件是在原有BEHeli软件的基础上进化出来的超级版。比原来的beheli12、13、14等版本具有明显技术优势。支持mutlishot/oneshot的电调15年下半年就出了。现在beheli-S软件的电调才是最好的, DYS  银燕,ZTW等品牌厂家都出了。芯片都没有用去年流行的F39X系列了,而是选用的更好的芯片。楼主的这个我估计还是F39X系列的芯片当然也可能不是,所以说应该还有改进空间。

其次再来说下暴力机机,现在真正的暴力机机都是上6S电了,但是能够支持6S电的电机好像还不多,所以还没能普及开来,但顶级高手都已经开始练上了,那速度太辣,一般人受不了,楼主可以考虑一下。

最后说下见效最快的,能够减轻飞机重量的,就是摄像头图传了。楼主选用的摄像头实在是大。图传也大。不知道你的摄像头图传加起来多重。我选的才5点几克,而且是一体的。加一起感觉才你摄像头大,可能还不到。具体要实物对比才知道了,建议楼主上某宝搜搜看,应该会有惊喜。

以上意见仅供参考。希望楼主爽飞,对了电调信号线中的黑线可以剪掉,比赛选手一般都剪掉了,也是为了减轻重量,以及简洁,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相当赞!法师你叼!

网友:
新手求教,     你的BB 是装在哪没看到,,   是用分电板给供电的吗???

网友E:
又一个广告贴。。。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又一个广告贴。。。

就算是广告贴我也愿意看 人家做的确实不错

网友:
炸鸡机臂特么容易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法师深夜又出来放毒!!!不过法师的装机贴说得很详细,很好,对于新手来说是大大的福利!!!

希望能对新手有点帮助吧 , 只怕有过程出错害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用那个防滑脚垫有个缺点,撞击后很容易就飞电了,之前用就飞过几次,后来还是用回魔术贴,当然,不炸就没 ...

谢谢提示 !!
我都是最近几个月才由魔术贴转用3M防滑垫 , 本来是1台机 , 慢慢全部机都改用3M防滑垫 ,
个人感觉很好 , 炸机几次从未试过掉电池/山狗/小蚊 , 主要是电池都不用在加魔术贴 ,
方便得多 !!! 或者有机会炸飞电池, 再考虑要否放弃吧

而我这样装图传天线 , 炸机是有一定风险 , 但现在玩FREESTYLE都很少炸机 ,
暂时不考虑其他了 , 而雪人JJ我都有2根 , 真的很短小 , 质量都不错, 但暂时只用在130-180小机上 ,
因为太短小 , 飞行中有机会给机架阻挡而令图传质量下降 ,
可能香港的干扰比较大 , 所以大机一般都不用短小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算是广告贴我也愿意看 人家做的确实不错

我都在这裡发帖2年多 , 装过不少机 , 发过不少装机帖 ,
我的原则是 , 分享要详细到位 , 当然装机帖对高手来说是没意思 ,
但对新手来说实在有点帮助的 , 而我是拍照的人 , 要我随便的拍照有点难为情 ,
所以不如不做, 要做就做最好 !
要是装机帖内只有几张未能对焦的图片 , 分享帖内什麽资料都没有 , 没意思吧 !
可能我的帖有点不足 , 而我是香港出生的 , 可能文字表达不太好 , 如有什麽需要改善 , 欢迎大家提点一下 !!!

网友G:
引用 楼主:
图中 F3飞控右下角那舍BUZZER就是BB焊接位置了 , 不用另行供电的

我用的是常见的cc3d飞控这个可以焊上吗?? 法师父  ,,,店家说cc3d焊不了 他也不怎么了解这个。

网友H:
引用 楼主:
今次RX716已改善了 , 像普通的接收机一样 ,
关掉遥控后 , 油门立即降到885 , ROLL / PITCH / YAW立即强 ...

不知道这个接收机距离怎么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中 F3飞控右下角那舍BUZZER就是BB焊接位置了 , 不用另行供电的

我买的BB 跟你的一样!  我想直接焊个接头,插在接收机上面! 这样没事吧!  法  师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完了多重,我的xr220组完了320

差不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用的是常见的cc3d飞控这个可以焊上吗?? 法师父  ,,,店家说cc3d焊不了 他也不怎么了解这个。

CC3D是没有BB响功能 , 所以没有BB的焊接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这个边是怎么处理的?可以滴502快干胶吗?是打磨好再滴胶还是先滴胶再打磨?

我一直用的是3M 171 ... 其他未试过 !!!
我习惯是先打磨倒角 , 再用1000号打磨纸磨至滑熘 ,
再后才滴胶 , 只要打磨效果好 , 滴胶后闪亮的水晶效果就会出来
一般用心打磨上下板+摄像头固定板 , 要接近半小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直用的是3M 171 ... 其他未试过 !!!
我习惯是先打磨倒角 , 再用1000号打磨纸磨至滑熘 ,
再后才滴 ...

你这个确实要耐心才行呀 弄出来也确实漂亮 我直接随便磨了下用502快干胶封的 丑死了 哈哈

网友G:
引用 楼主:
CC3D是没有BB响功能 , 所以没有BB的焊接位置

哦哦!! 那只能接接收机上,可以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哦哦!! 那只能接接收机上,可以是吧!

一般NAZE32 F3 用的都是有源BB , 这些BB接接收是无法BB响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一般NAZE32 F3 用的都是有源BB , 这些BB接接收是无法BB响的

接接受上给他设置一个通道这样不行吗?   新手问题有点多,,,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G:
接接受上给他设置一个通道这样不行吗?   新手问题有点多,,,嘿嘿

这样未试过 , 你试试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未试过 , 你试试吧

   尝试下,,哈哈   谢谢了

楼主:
== XR220 首 飞 了 ==========

正X机架就是爽快 , 转弯顺畅 , 加速明显 , 下置电池重心好 , 各种空翻爽快稳定 !
就是因为正X机型 , PID都不用花太多时间调 , 基本上不用调 ,
只是PITCH ROLL YAW RATE 加大一点就可以 !
首航那天风很大 , 早上更下了一场雷雨 , 所以都是随便飞了几块电就算了 !

716接收机的失控保护回复以往 DEVO PWM 接收的程序 ,
就是无论多少油门失控后(关控后) , 油门会跳到最低 ,
RITCH ROLL YAW 回中 , 其他AUX 保持不变 !
意味着失控后可立即0%油门掉下来 或自订怠速降落 ,
减少失控后对其他人的伤害 !!!
所以用华坑的飞友可放心使用

配小蚊及 花牌 4S 1300 70C / 1500 40C
普通航线加暴力满油上升各种空翻 , 3.5V BB响立即下来 , 大约 5-5.5分钟
要讚DALRC XR20A 电调爽飞下来只是微暖 , 可能就是加了散热片的关係 , 以后可以安心暴力操了 !!!
配桨叶 DALRC T5040 3叶 平衡好 , 各种空翻后十分稳定 , 不上小蚊更爽 !
配桨叶 DALRC T5045 3叶 暴力十足 , 升力强加速快 , 各种空翻动作急速爽快 !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就算是广告贴我也愿意看 人家做的确实不错

这个教程很有用啊,我就是配的这个机子,接线可以参考法师的,挺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教程很有用啊,我就是配的这个机子,接线可以参考法师的,挺好啊

谢谢支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辛苦了,装机很用心,帖子也介绍的很详细。不过我还是要提出一些改进意见,希望楼主不要介意。
机架就 ...

你好 , 发帖不辛苦 , 装机拍照发帖分享这是我自己的兴趣 , 不要当作是工作 , 没压力的 , 就轻鬆得多
对呀 , 现在都流行这款机架 , 就是正X机型 , 电池下挂 , 重心好 , 平衡好 , 一定爽飞的 !
所以很多家都推出了类同的机架 , 大家选择多了 !

电调方面 , 我没太大要求 , 因为我不是太暴力的人 , 选择电调不一定最新的 , 主要是质量好 , 价钱合理就可以 !
你有看过我的装机帖不难发现 , 差不多每台新机都用不同的电调
除了大力家的 , 还有其他新款电调都准备装机用 , 以后装机帖再分享吧 !

谁抄谁的都是大 陆的东西 , 对我来说没关系, 只要肯定质量没问题就可以了 !
今次选用大力的XR20A , 是F396处理器 , 因为介绍说明风吹下持续30A都没问题 , 短暂暴力40A都可以,
感觉很勐 , 所以一试 ! 而我都看见大力及其他厂都出了beheli-S电调 , 但因为感觉S未算太成熟 , 可能等下个月发了薪金才考虑 !

6S 不作考虑了 , 因为4S对我来说还有很大练习的空间 , 等技术进步到4S都不够用的地步再作考虑 !!!

重量方面, 从来不是我的注重的部份 , 电机电调飞控的重量大家都接近 , 就是图传镜头省了十数克, 对我来说都不是什麽重大问题 ,
飞行时间不会増加很多 , 又不会为飞行动作带来什麽影响 , 所以这部份没要求什麽 , 反而摄像头及图传能让我自由配置 , 就是diy的乐趣 !

好了 , 先谢谢你的详细心得 , 不少资料都值得考虑 ,
但我最近实在装机的时间比飞的多 , 因为最近淘汰了几台旧机 , 紧接要把最近装好的几台机都爽飞练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知道这个接收机距离怎么样啊

暂时试过外场半径150米地面跑圈及满油高空50米空翻 ,
地面跑圈亦试过绕到身后100米外 , 暂时未有出现失控情况 !

网友J:
法师傅,请问这个接收机直接用D10原厂固件能行吗?测试过多远 200M能保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法师傅,请问这个接收机直接用D10原厂固件能行吗?测试过多远 200M能保证吗

我没资格去保证人家的东西质量吧 !!!
PPM只是接收及飞控的连接及沟通格式 , 和遥控没关系 ,
所以原装DEVO控不用刷及什麽设定 , 只要对好频就可以

网友H:
这个接收机的txd会不会是类似rssi信号强度回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接收机的txd会不会是类似rssi信号强度回馈呢?

要查证一下了

楼主:
这2天风不大 , 再调下PID
最新的只是把PITCH及ROLL 的P微降到3.8 , 已接近完美 , 高速翻后不抖 , 操作顺畅跟手

注意不同配置都有不同PID , 我用的是致盈2205 2550KV , 5045 3叶 , 上置小蚊 , 下置4S 1300 70C 电池的

网友K:
感谢分享,帖子很精致!

能否上个这机的飞行视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K:
感谢分享,帖子很精致!

能否上个这机的飞行视频看看?

先谢谢支持 , 视频暂时未有 , 因要老远找个好飞场才能拍视频

网友L:
引用 网友H:
这个接收机的txd会不会是类似rssi信号强度回馈呢?

应该是飞控数据回传用的,但不清楚什么协议

网友M:
引用 楼主:
先谢谢支持 , 视频暂时未有 , 因要老远找个好飞场才能拍视频

楼主,很精彩的分享,谢谢!
不过我有一个小担心,电池下挂,会不会炸机时损坏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L:
应该是飞控数据回传用的,但不清楚什么协议

那要找一位在用DEVO 150 套机的飞友了解一下 , 因為这个接收就是 150 的原配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很精彩的分享,谢谢!
不过我有一个小担心,电池下挂,会不会炸机时损坏电池?

再一次谢谢支持 !!!

下挂电池是有一定风险 , 至少降落不要过份爆力 ,
例如尽量不要几米高度收油门掉下来 或高速滑翔的方式降落 ,
新手的话 , 目视慢慢降落估计没问题的 !!!
仍担心的伤电池的话 , 加再加上热缩套 , 减少磨擦损伤 !!!

但下挂电池 , 其实优点比以上风险更吸引 ,
因為下挂电池令整机重心偏下 , 飞控处理所有动作都省力一点 ,
动作更爽快 , 所以最近好多机架都是这类设计 , 因為大家都觉得好处太多 !!!

楼主(2016-08-16):
香港最近不时雷雨 , 前天飞了2块电就要走了 ...
今次试用GEMFAN 5045 3叶桨 , 没高频声 , 飞得爽

网友(2016-09-29):
引用 楼主:
香港最近不时雷雨 , 前天飞了2块电就要走了 ...
今次试用GEMFAN 5045 3叶桨 , 没高频声 , 飞得爽 {:1_34: ...

从头到尾细看两边     享受啊

网友:
一直欣赏法师傅的装机手艺,每看一贴都是享受啊小弟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图传接收到底是显示屏好还是用视频眼镜呢?接收天线可以用小平板定向天线吗?好像平板都是远航固定翼才用的吧,飞穿越用平板会不会要时不时地转动角度对准机机?

网友N(2016-11-08):
DEVO RX716的接收接D10可以用么?

网友:
師兄的帖子都很用心的,對我這種新手獲益良多 ~ Thanks ~

楼主:
引用 网友N:
DEVO RX716的接收接D10可以用么?

可用 , 实测DEVO 7 10 12 都可以,
因為PPM只是飞控跟接收机的通讯方式 ,
跟遥控没关系的 , 遥控更没有什麼需要设定 !

网友(2017-03-11):
感谢法师的分享,看法师的贴是一种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