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神们F3飞控手动模式

楼主(2016-07-01):
请问大神们F3飞控手动模式,在翻滚时油门怎么控制?是不变,还是减小?麻烦详细说下,谢谢了,我是菜鸟

楼主:
麻烦大神给讲解下呗

网友A:
开airmode,先猛推一把油,再收到最小,同时用最大速度翻滚一周,然后再推一把油,防止落地炸机。

网友B:
你可以先试试左右的翻滚。会比较容易掌握窍门。
飞高一点,油门不变的情况快速做左或右的翻滚。快的话,高度只跌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