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入手30e,准备装机试飞

楼主(2016-07-01):
刚用板机学会吊机,实在手痒痒决定搞个30e爽一下。急不可待的等了三天,今天到货,配置如下:天翼epp30e  v3版、电机 朗宇x2826 kv740、电调 好盈60a、舵机 银燕12克数码金属舵机、电池 4s2600mah、桨 13*6和13*6.5各几副。大伙帮看看,这个配置怎么样,能好飞吗?现在感觉电机和桨配的有点过了。

网友A:
5015 470kv,6s1500电池,飞的很舒爽

网友B:
动力配置应该合适,动力重量有点重,2820级别和1800-2200/4s电池会轻好些...

网友C:
建议还是先拿15E练手吧,特别是练3D动作,我的15E炸了二三十次都修回来了,十分好修,最多换电机座,30E是轻木机身,炸了不好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力配置应该合适,动力重量有点重,2820级别和1800-2200/4s电池会轻好些...

是啊,今天看到飞机就有点傻眼了,飞机太轻薄了,这个配置担心大油门剧烈动作能飞解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还是先拿15E练手吧,特别是练3D动作,我的15E炸了二三十次都修回来了,十分好修,最多换电机座,30E是 ...

嗯,看着是这样的,我准备用板机练新动作,30e上体验,这样就两全其美了

网友C:
板机和舱身机飞行差异还是很大的,从板机过度到epp舱身机需要适应,从epp舱身机过度到轻木机又需要更长时间的适应,一般来说用板机能把基本的3D动作做出来后(不用很标准),就用epp舱身机练习,感觉比较熟练了就上轻木了,等轻木也逐渐适应了,你也就不愿意再飞板机和epp飞机了(F3p是另一个发展方向)。如果你想在板机和epp舱身机切换着飞,也不是不可能,但我感觉这样练习的时间会拖长,尤其是油门的控制方式很不一样,以上供楼主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15 470kv,6s1500电池,飞的很舒爽

哈哈,我也想,那得有技术支撑,可惜我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机和舱身机飞行差异还是很大的,从板机过度到epp舱身机需要适应,从epp舱身机过度到轻木机又需要更长时间 ...

感谢告知,是啊,油门控制是个技术活,看到有高手吊机油门基本上都是固定不动,吊的很稳,我怎么也没学会。

网友:
电池2200毫安就够了 舵机有点小了注意这个飞机舵面太大容易扫齿 银燕金属舵机里面有个塑料齿轮
还有这个飞机就猛劲轮 结实着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我也想,那得有技术支撑,可惜我没有

5015 470加1500的6S电和用2826 2600的4S电飞基本属于两种性质的机,比较推荐前者舵机最好用银燕09的,08的有点略无力,大款可以考虑更高级别的舵机。

楼主:
在魔界前辈的倾力帮助下完成了一次高品质的装机工序,细节的处理上叹为观止,突然发现在入魔的这条道路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今天首飞,第一个起落按说明书上的重心有些抬头,落地后重心前移,中小油门,大油门很稳。第三个起落吊机试试机头左偏,把13*6.5APC换成塞亚13*6,左偏现象消除,整个试飞过程最多80油门,太暴力了!3A飞过来的对飞机的性能还很不适应,动力配置确实有点过了,飞机还需后续慢慢熟悉。

网友D:
我的30E 用的2820KV920 4S1500电池 12*6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30E 用的2820KV920 4S1500电池 12*6桨

这个配置续航太短了吧!

网友:
3分半下来3,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