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牌2520换轴承问题,怎么取下呢?

楼主(2016-07-01):
如题,感谢各位指点

楼主:
飞机一到定速80就抖,配平大桨也不行,后来干脆取下头和尾还是一样,最后连大齿也下了,电机齿也取下,定速70震动50,油门到了80就280的震动,油门到了90震动小点也要200,估计是长期没上油电机轴承磨损了,可是拆下电机定子,不会搞了,大家帮帮忙

网友:
如果胶粘着呢 就不好取啦 没有可以拿个圆柱形的东西 把他投出来

网友A:
找个没用的轴,磨成平头,轴承防风打火机加热,从另一头插进去轴,平面卡住轴承的芯,往出敲!   或者轴心塞上卫生纸,轴顶出来轴承!!

网友B:
里面塞纸 拍满,然后用马达轴顶 但是这款马达轴承真的不好取 我弄了很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面塞纸 拍满,然后用马达轴顶 但是这款马达轴承真的不好取 我弄了很久

上面那个轴承是有个固定座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没用的轴,磨成平头,轴承防风打火机加热,从另一头插进去轴,平面卡住轴承的芯,往出敲!   或者轴心 ...

听说要加热?

网友C:
巧了,我昨天才下的,找一个细点的起子,从里面斜一点,一顶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巧了,我昨天才下的,找一个细点的起子,从里面斜一点,一顶就出来了

感谢,我用烙铁加热了一下,里面塞点卫生纸,用改锥从里往外顶住架到台钳上,一敲就下来了,里面有点胶的,换了新的轴承用螺丝胶可以吗?外圈上点胶固定一下?

楼主:
悲剧了,转子固定轴的几米螺丝太大力力,拧滑丝了咋办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悲剧了,转子固定轴的几米螺丝太大力力,拧滑丝了咋办啊

杯具了!

网友:
要用巧劲

楼主:
无解了吗??

楼主:
我用螺丝胶拧住了  不知道抗不抗的住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那个轴承是有个固定座是吧

是的 我上次把固定座一起弄出来了

网友D:
我目前是想怎么把蝎子2520的电机轴 弄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目前是想怎么把蝎子2520的电机轴 弄出来

我想大概同样的步骤吧   里面塞纸然后用改锥顶住架到台钳上 轻敲出来就好了   如果敲不动   先用电烙铁加热一下轴承  胶化了就好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悲剧了,转子固定轴的几米螺丝太大力力,拧滑丝了咋办啊

螺丝孔滑丝的话,用大一号的丝锥重新攻丝上大一号的机米。

网友:
  突然感覺很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