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神奇!!

楼主(2016-07-01):
可能是我装机前没有拜佛,180连烧3个电调,simnok,12A,一直玩了半年,炸鸡,少了一个,今天刚刚把新到的一个电调装上,写程序,没问题,用的是qav250,我的是180,不太稳,想到原来的程序还在,于是乎,写入,一解锁,一个电调烧了,操他XX的,真是太神奇,虽然是垃圾电调,但是也用了半年以上,刚刚都还没问题,换套程序就烧了。求原因!硬件绝对没有问题,2分钟前都还在飞,也不烫。

网友A:
短路了吧,碳板是导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路了吧,碳板是导电的

有绝缘,原来是用透明胶布包着的。

网友:
电调只用好赢的路过。。。。

网友B:
看看是不是电机线哪里没有对,我的电调每次烧了都是绝缘皮那里出了问题。电调板子没短路就烧的情况还真没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不是电机线哪里没有对,我的电调每次烧了都是绝缘皮那里出了问题。电调板子没短路就烧的情况还真没遇 ...

刚才检查了一下电机,烧了,糊味,换电调直接电机冒烟。总的情况是,换了cc3d的程序,也就是原来180的程序,上电、解锁,电调、电机冒烟,电机前两分钟都还在正常飞行,实在无解。

网友:
两个都烧?楼主去拜下佛吧,太悲催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绝缘,原来是用透明胶布包着的。

透明胶容易弄坏导电

网友:
投资有风险,烧写需谨慎

楼主(2017-04-04):
找到了原因,原本想着可以看到电调指示灯所以用的透明胶布,看来确实不行,电调一热就烧个洞,下面是碳纤机臂导电,妥妥的一解锁就短路。